请教Cypress CyUsb.sys用DirectIOCtrl方式

楼主(2009-06-25):
(1)获得Enpoint address
(2)MaxPktSize

CyUsb.chm上没有介绍

网友A:
已经给AE哥哥发信,帮你

网友B:
LZ,可以参考CyAPI.chm

在CyAPI.chm中的CCyUSBEndPoint有关于Endpoint Address和MaxPacketSize说明

Description

Address contains the value of the bEndpointAddress field of the endpoint descriptor returned by the device.

Addresses with the high-order bit set (0x8_) are IN endpoints.

Addresses with the high-order bit cleared (0x0_) are OUT endpoints.

The default control endpoint (ControlEndPt) has Address = 0.

Example

  //  Find a second bulk IN endpoint in the EndPoints[] array

  CCyUSBDevice  *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Handle);

  CCyBulkEndPoint *BulkIn2 = NULL;

  int eptCount = USBDevice->EndPointCount();

  for  (int  i=1; i<eptCount;  i++) {
      bool  bIn = USBDevice->EndPoints->Address & 0x80;
      bool  bBulk = (USBDevice->EndPoints->Attributes == 2);

      if (bBulk  && bIn) BulkIn2 = (CCyBulkEndPoint *) USBDevice->EndPoints
      if (BulkIn2 == BulkInEndPt) BulkIn2 = NULL;
   }

楼主也可以到CY网站下载CY USB的技术参考手册EZ-USB(R):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TRM)
http://www.cypress.com/?rID=14667
也有EndpointAddress和MaxPacketSize的详细介绍。
呵呵,希望有所帮助!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3018025758.zip

楼主:
3楼的资料我有,不过这是Cypress封装好的api,我需要在内核模式下访问驱动,顾不能采用这种api。

目前的办法是通过CrpressConsole查看获得了endpoints后直接使用的
in endpoint 是0x82
out endpoint是0x02

网友C(2009-12-26):
不知道LZ用的上位机用的是那个软件开发的,我正在用labview开发上位机,想对CYAPI进行二次封装得到dll,
lz可有这方面的经验,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