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使用HD44780液晶模块碰到一些问题总结

楼主(2009-06-29):
优点:1.驱动简化易用。
      2.标准1602品种,采购方便,可选厂家多。
      3.价格很便宜的点阵液晶品种。
在国内买到的1602液晶经常出现花屏现象,有时还会引起PSOC死机复位。
经查原因:
1.目前国内的1602液晶大多数都是绑定芯片HD44780型,许多特性参数上跟封装水平相关,导致质量良莠不齐。
2.很多1602液晶由于信号地和液晶封装固定金属边框连在一起或近乎短路,经常导致绝缘不够,甚至直接把二者混为一体,这样做本身就不符合60950类的设计标准,同时当系统整体接地不好时液晶或PSOC更容易被外干扰影响。
3.液晶外框和信号地在一起必然导致系统的整体ESD性能下降,对于仅有抗2KV的ESD能力的PSOC芯片无疑也是危险的。

所以:选择1602一定要看固定金属边框和信号地之间是否绝缘强度够,看下图。
图中红圈是要考虑金属固定框和信号地距离。四个固定孔不垫绝缘垫固定螺丝也不应该和信号地短路。
图中所示液晶还算讲义气,外框和信号地之间最后通过零欧姆电阻R11(蓝圈所示)连接,这个0欧姆干掉了之后才少出了不少问题。一般小厂品种压根不管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