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SOC中I2C模块的小结

楼主(2009-07-02):
希望兄弟们更多参与很多经验库完善,谢

网友A:
不错

很全啊,很有用,多谢分享。
另有个疑问, I2C_CFG|=0X01 这条不加好像也没问题

楼主:
回楼上,有的版本下怎么也不灵,后来发现没打开,

加了这条就好了I2C_CFG|=0X01

网友B:
不错

整理的不错,刚考虑为什么用ezi2c,而不是其他的几个。

网友C(2010-04-05):
老兄,PSoC3的I2C主模式用过吗?有什么经验?还有你说的外部上拉电阻数值如何选择?

网友D:
好久没见ni_labview上线了

网友E:
新上手,学习当中,谢谢!

网友F:
好久没见ni_labview上线了
引用 网友D:
楼主?

网友G:
楼主不再已经很长时间了

网友H:
总结的挺好的吗

网友I:
是啊,好久没见了

网友J(2011-10-31):
想问 ni_labview楼主:如果我用EzI2Cs从模块,代码按照DataSheet里设置,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K:
楼主好久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