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输入ADC学习

楼主(2009-07-06):
初学PSOC,高手能否帮助一下,给个多输入ADC(超过8个模拟信号输入)的工程例子.

邮件:402649792@qq.com

网友A:
补充,如果AD输入超过8个

需要把缓冲PGA和AD放在0列或3列中才能利用P21,P22作为模拟输入口

楼主:
求教

两位能留个QQ或MSN,方便沟通吗

网友B:
超过8个应该怎么处理啊.比如32个的

网友C:
超过8个恐怕要用external mux

网友A:
兄弟马上看28系列,好像增加了新的amuxn和新的AD

我刚看到,可以实现多路,看是否合适你要的功能

网友D(2009-08-20):
我想问下 多路开关AMUX8是如何使用的? 在designer的硬件配置中 怎么将需要的管脚连到 AMUX8上? 我只能连一个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