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用什么编程器?比较便宜。

楼主(2009-07-24):
论坛上有人说用miniProg,请问行么?是不是miniprog的一端接电脑,一端接芯片就行?有没有具体的书讲这个的?万分感谢高手指点!

网友A:
用miniprog应该可以,我看界面上有

你在北京的话可以来我这试试,可以的话去买个,挺便宜的

楼主:
在北京海淀。具体怎么烧写的呢?

在北京海淀。具体怎么烧写的呢?

网友B:
你在PSOC Designer里面编译会生成一个.hex文件,

    如果project在PSOC Designer里面编译没有问题的话,会在project目录里面的output文件夹下面发现.hex文件。这个就是你要往芯片里面烧的玩意。
    然后打开psoc programmer,就像上面ni_labview发的图片那样的界面,port一般都是定义好的,不用管,直接点connect就行了,然后选好device family,device,然后toggle device,这时,界面的右下角会显示connected powered状态,而且是绿色背景。
    接下来,点load file,加载.hex文件,然后点program就好了,烧写成功后,界面的右下角的状态就是上面的那张图片的右下角的状态。当然,你也可以先load file 然后再toggle device,然后再program。

网友C:
看看这个吧

硬件要miniprog这个设备,软件要psoc programmer这个软件,很容易上手的。
看看这个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4103143920.pdf

网友D(2010-02-08):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4103143920.pdf
请问以上链接怎么打不开呢?
还有没有其它的对于psoc programmer的介绍性文档呢?

网友E:
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不过,似乎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用CY7C68013A了

网友F:
是啊,打了半天还是卡在那……

网友G:
用Miniprog烧写,就像烧写其他PSOC一样,端口就是你的US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