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求助

楼主(2009-07-24):
请问版主,各位大侠,PSoC的串口能像51那样使用吗,看它的说明都是以字符的方式发送与接收,那如果用485之类的通讯时该如何处理,难道还去做下字符与hex转换吗?

网友A:
仔细看看datasheet

有发字符的指令,也有直接用PutChar发一个字节的

网友B:
论坛内可以找到中文说明TX8和RX8中文文档

不用字符到HEX转换,有专门的API

楼主:
搞定了

粗心大意了,全局设置的时候把IgnoreCharsBelow选项用成UART模块自带的32了,收到的字节小于空格(32)就被API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