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带单片机的USB接口芯片有哪些(急)?

楼主(2009-07-24):
请问带单片机的USB接口芯片有哪些?  请问各位朋友你们自己所了解的USB芯片带有单片机。

USB1.1或USB2.0都可以,请你们说出芯片型号即可。

谢谢!!!

网友A:
很多

c8051F320 (带片内12MHz晶振)    18元/片

EZ-USB FX2       代表型号:CY7C68013   25-28元/片

MC68HC908JB8  缺货

PIC18F13K50缺货

PIC18F14K50   24元/20元

Cy7c63001
  6块钱

Cy7c63001A 、Cy7c63000A、Cy7c63100A

pdiusbd12
  13元

HOLTEK 公司

CYPRESS的EZ-2000系列

网友B:
补充楼上

目前CYPRESS的CY7C6系列都带USB
CYPRESS的CY8C24X94也带USB,24X94挺好用的
另外CY7C64215和CY8C24X94内部模块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