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HIGH LEVEL 收不到数据,

楼主(2009-07-25):
使能Rx_buffer,全局中断,RX中断。但是接收不到数据,如果单个字节查询读取接收数据是没问题的!并且单独发送也没问题!是不是进不了中断?哪里还需要设置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本来想在RX中断中设置调用自己的中断函数,但是也不成功!

PUSH A
PUSH X
lcall _UART_Function
POP X
POP A
或者:#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1_RX_ISR
  void UART_1_RX_ISR(void)
{}
都不行!困惑

void main()
{
   M8C_EnableGInt;

   UART_1_CmdReset();
   UART_1_IntCntl(UART_1_ENABLE_RX_INT);
   UART_1_Start(UART_1_PARITY_NONE);
 while(1)
   {

    if(UART_1_bCmdCheck())
     {

          if(strPtr= UART_1_szGetParam())
          {
             UART_1_CPutString("Found valid command Command =>");
             UART_1_PutString(strPtr);                              UART_1_CPutString("< Paramaters: ");

             while(strPtr= UART_1_szGetParam())
             { // loop on each parameter
                //strPtr= UART_1_szGetParam();
                UART_1_CPutString("   <");
                UART_1_PutString(strPtr);          // Print each parameter
                UART_1_CPutString("> ");
             }
          }
       UART_1_CmdReset();                          // Reset command buffer
     }

       }

}
收不到数据

网友A:
同问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