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press的MiniProg编程器和目标芯片的连接

楼主(2009-07-25):
Cypress的MiniProg编程器(出来五个接头)和目标芯片是如何连接的?目标芯片为Cy7c63813.多谢指点!

网友A:
编程器五根线的顺序依次是Vdd、GND、复位、时钟、数据。
按照这个顺序来连接目标芯片呗!
若是正确,则编程器应该会亮的。

楼主:
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