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SoC片上系统与单片机和ARM的区别和相同的地方

楼主(2008-03-28):
来自 2楼

网友A:
PSoC片上系统与单片机和ARM区别和相同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有三种技术对电子工程师设计电子产品的模式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它们是:可编程微控制器(MCU),可编程逻辑阵列和可编程模拟阵列。与采用多个分立元件及单一功能的模拟与数字集成电路组成的电子系统相比,采用可编程技术和包含可编程芯片在内的电子系统将具有更简单的结构、更强的性能和更低的成本。而采用可编程技术也使电子工程师的智慧和想象力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设计出来的产品智能化程度更高。

    MCU(MicroController Unit)自问世以来就受到电子开发工程师的青睐。由于它的可编程能力和可程序控制性能使得MCU得到广泛使用。然而,不同的用户根据不同的项目要求希望MCU能包含比以前更多的周边资源来进一步降低他们的系统成本。事实上,现今的MCU厂商大都能提供多种系列多个型号的MCU供用户选择。因为指令系统和硬件结构的不兼容,设计工程师花在选型上的时间已经占据整个开发时间的相当的比例。现在MCU的发展趋势是系统在片芯片(System on Chip,SoC),它是将微处理器核和所有的周边设备包括TIMER、PWM、ADC、DAC、UART、SPI、I2C、CAN、E2PROM、USB等等全部集成在一个芯片里。力图能满足所有設計工程师的需要。

    可编程逻辑阵列可以整合系统设计过程中大量的逻辑运算功能,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它已经历了门阵列(GAL)、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和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四个发展阶段。由于它具有高速度,高集成,高性能,并且可用VHDL和Verilog程序编程,因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可编程模拟阵列(FPAA)由多个可编程模拟模块组成,可编程模拟模块采用开关电容、运算放大器和多路开关有机组合并通过时钟信号的作用,可以实现模拟信号的放大、比较、多种有源滤波和AD转换等诸多模拟功能。目前制造现场可编程模拟阵列的公司有Anadigm和莱迪思(Lattice)等。虽然由于价格的原因FPAA还没有被广泛使用,但FPAA包含多个可编程模拟模块,可以集多种模拟功能于一体,省略了许多外围的无源元件和PCB的面积,对模拟工程师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基于微处理器的PSoC(可编程系统在片芯片),不仅具有MCU的可编程序能力,还包含了部分可编程逻辑运算功能,同时也提供了可编程模拟阵列,集三种可编程能力与一体。其中的周边数字功能(如TIMER、COUNTER、PWM、UART、SPI)由与可编程模拟阵列相对应的可编程数字阵列提供。通过对寄存器的配置或控制,三者之间可以相互作用,协调工作。是真正的可编程系统级芯片。

抛砖引玉...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最大的特点是硬件的可编程

可以很方便的在芯片内部搭建多个数字,模拟电路,而不用动一下烙铁.这种芯片价格较贵,适合高端产品.

楼主:
那请问与PLD有什么区别?

网友C:
PLD可以搭键模拟电路吗?

PLD可以搭键模拟电路吗?我没用过,不太清楚,另外好象PLD里面没有CPU吧,另外
里面的电路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不用的时候让它趴在那里放着,用的时候就拿出来.(不过不用的时候老放在那里也有点浪费,所以它价格高,只适合做高端产品)

楼主:
哇塞太强大了!努力学习

网友D:
需要学习PSoC的朋友们,可以到论坛上方找资料

点击论坛上方的蓝色字链接,进入Cypress的简易中文网站,可以找到很多学习资料,其中不少是中文的。

楼主:
今天收到了PSOC的书里面好象没有什么啊

网友D:
10楼的是订购了PSoC的书吗?

“没有什么”是啥意思啊?对于该书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我们会反映给作者。最近还有新书要出,清华的《PSoC原理与实训》,还有相应的教学实验板,敬请关注。

网友E:
也想知道

    明白了一些。你指的是哪一本书,我不知道对我有没有用

网友F:
软件编程要全会了,那就牛了,图形编程的!

网友G:
热闹起来了

看来积分送书行动不错么,呵呵,我也赶紧攒积分

PS to hotpower:

今天打电话问过了,力源的确出了st link2,我看了说明书
感觉不错,支持范围广了,而且价格比st link便宜,
工作日我打电话再问问

网友H(2008-04-27):
能拿个DEMO玩玩就爽了,

网友I:

网上看得累,要是有本书就好了

网友J:
PSoC片上系统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