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423A DIP28 最多能配置为多少路AD

楼主(2008-03-30):
ip, AD, ADI
CY8C24423A DIP28 最多能配置为多少路AD
来自 2楼

网友A:

CY8C24423A AD 最多有10 路输入,不知道楼主是不是问有多少路AD输入?

网友B:
楼上的是够懒的

24423有6个模拟单元,4个数字单元。PsoC上的ADC有多种:

1、一个12bit的ADC需要2个数字单元,1个模拟单元。

2、一个14bit的ADC需要4个数字单元,1个模拟单元。

还有很多组合,你不愿看数据手册,自己下个PSoC Designer建个工程添加ADC模块直接就可以看到能支持多少个。

每个ADC默认只有一个IO

网友C(2008-05-13):
嘿嘿,不懂,但希望你能解决!!!!

网友D(2009-04-14):
我也不明白

CY7C24423A的内部ADC没有做模拟开关么?

其他的单片机都是内部集成模拟开关,可以有好多路模拟输入,但是PSoC目前我只看到双路ADC或者单8位ADC之类的,多路输入该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