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Express和石头、剪刀、布

楼主(2008-03-31):
PSoC 是 Programmable System on Chip 的缩写,也就是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不仅仅是一颗MCU, 它是综合了模拟,数字和混合信号的可编程系统。PSoC包含丰富的可编程模拟模块,例如我们常用的ADCs,DACs,过滤器,比较器,等等,还有专为触摸设计的 CapSense模块。PSoC还包含丰富的数字模块,例如时钟,计数器,PWMs,串口,SPI 等等。 PSoC的核是一个8位的MCU,工作频率可以达到24MHz。另外PSoC还内置了Flash和SRAM。

楼主:
这里可以学习到PSoC基本知识,有声音,有图像!

这里可以学习到PSoC基本知识,有声音,有图像!
http://www.cypress.com/training/?id=2

楼主:
**:使用赛普拉斯触摸板保护你的密码安全

楼主:


网友A:
这种IC价格怎么样呢?

这种IC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B:
批量订货大约1,2个美金的样子,看具体配置、订货量

根据具体型号配置、订货量不同而不同。总之从系统成本的角度考虑,一点也不贵。再加上节约的开发时间、其他开发成本,就更便宜。如果使用动态重配置功能,可以实现“一芯多用”,就更省钱了。

网友C:
可否详细介绍开发相关情况

如使用什么样的开发环境,
该系统产品种类是否丰富,是否可以提供较灵活的芯片选型。

网友D:
与SOPC的区别

    请问SOPC与PSoC有什么区别? 它更适合何种应用当中

网友E:
看那个剪刀石头布,好象有点难的

网友F(2008-05-05):
呵呵!刚开始学CapSecse

楼主:
软件介绍

PSoC Express 是业界第一款可视化嵌入式设计工具,无须写入任何代码便能完成设计工作,生成原理图,BOM,和项目报告。利用 PSoC Express 工具,用户无需编写一行汇编语言或 C 语言代码,甚至不用参阅相关数据手册,便可创建包括所有所需片上外设、模块配置、中断处理及应用软件在内的完整嵌入式解决方案。

PSoC Designer 是Cypress用于PSoC芯片开发的集成开发环境,该软件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PSoC Designer  有三个子系统,1.        器件编辑器:选择放置和配置PSoC模块,资源,和引脚,定义系统参数。2.        应用程序编辑器:包括C编译程序,汇编程序,库管理程序。3.      调试器:支持在线仿真,设计断点/动态事件点并进行跟踪。

PSoC Programmer是赛普拉斯的灵活的编程软件,可支持对 PSoC? 器件的编程。PSoC Programmer 作为一款独立的应用,可通过十六进制文件对PSoC件进行编程。我们可在PSoC Express 与 PSoC Designer 中可以启动它,对开放式项目中的器件进行编程。

网友G:
恭喜cypress这个帖子的浏览量就要过千了!

网友H:
在哪可以找到配置与报价单?

毕竟对于消费电子产品来说,性价比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I:
同意

先上点管脚分布和外设配置
然后是内核特性介绍
然后是与其他MCU产品对比以突出优势
最后是产品案例

中间应补充数据手册、选型指南、开发环境(IDE)介绍、驱动库使用帮助、具体外设使用例程、开发工具介绍等等等等

网友J:
俺也知道未来是"模拟,数字和混合信号"的天下~~~所以才灌水

网友K:
哦看起来价格不贵啊~~~~~~~要是能把功能都用上的话

网友L:
是啊,价格不是 很贵~~

网友J:
有些场合还是很方便---听说

网友M:
打开楼主说的网页cypress全英文,晕呼呼

网友N:
haohaoxuexi,tiantiaxiangshang

haohaoxuexi,tiantiaxiangs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