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错的MCU,用过一段时间了.但触摸按键碰到一些问题

楼主(2008-04-07):
有时会死掉,感觉像触摸按键这个模块出问题了.不知道有哪位也碰到过?

网友A:
你是不是灵敏度调的太低了?建议你联系当地办事处或代理

你是不是灵敏度调的太低了?建议你联系当地办事处或代理商
上海 86-21-61622600
北京 86-10-82862826
深圳 86-755-33989001
成都 86-28-86203071
香港: 852-24202568
台湾:886-2-27255515"

网友B(2008-06-30):
模块没有问题

基本算法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数据突变导致baseline值没有跟上,好像锁死一样。你需要通过I2C,SPI或UART等通讯口将数据打印出来加以分析才行。

网友C(2009-08-10):
怎么没有下文,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D:
是啊,LZ问题解决了没?希望能与新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E(2010-01-09):
我的也是,我用PE就行,把PD做的就不行,断续的感觉,

网友F:
哇,好老的问题啊

网友G:
太老的问题了,我把它沉了

网友H(2010-04-09):
总是有人挖坟

网友I(2015-01-05):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通过I2C打印出的数据显示rawcount很大,baseline没变,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知道软件进行模块复位后或者掉电再上电,哪位大神回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