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PSoC和普通单片机的比较

楼主(2008-04-16):
一个是类似MFC,什么都给你封装好了,适合傻瓜,再搞点底层的就越搞越黑盒
反之,虽然开发相对难上手,但是对底层熟悉后也就上手了
PSoC,触摸按键的应用还是很牛B的,QUANTUN相对较死,TI搞的就是一垃圾
其余待大家补充...

网友A:
“封装”的功能不是固定的,很灵活

其中的模拟和数字功能均可通过编程实现,并可动态重配置。这就是PSoC中的“P”-可编程。从开发的角度讲,显著缩短周期,且随时可以修改方案,很方便,BOM成本低,PCB面积也小。

网友B:
回复主题:我对PSoC和普通单片机的比较

不错学习了,傻瓜的也很好啊

网友C:
回复主题:我对PSoC和普通单片机的比较

QUANTUM的使用起来不用编程,简单些

网友A:
不用编程的灵活性自然差一些

网友D:
PSoC在电容触摸按键上的优势和劣势

1)内带mcu,除了capsensor还有余地实现其他功能。
2)capsensor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的配置使得性能得到最大优化。
3)可以通过改变基准,放大使用区域的分辨率,增加灵敏度。
4)写完第一个项目,以后就是顺手拈来了。。

只有一个劣势:每个芯片都要烧写程序

网友E:
静观其变

一定要等非常成熟了再使用,否则有点冒险了。

网友A:
全球范围内已经替代了超过2.5亿个机械按键,够成熟了吧?

网友F:
看那本书了,很想要一个PSoC Firsttouch开发工具。

网友G:
研讨会送PSoC Firsttouch开发工具

不知你是在哪个城市?北京和成都最近都会有一次收费研讨会,费用只有300元,还送一个PSoC Firsttouch开发工具,还会有很多试验可做,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H:
我早买了啊!!

网友I:
主要有指纹,还有什么

网友A:
不是指纹,是电容感应滑条

另外还有光感应、温度感应、接近探测(当手指接近时,系统探测到手指的存在并做出反应)

网友J:
关注PSOC

最近我一直关注Cypress公司触摸感应技术的相关资料,今天的研讨会俺也参与了全过程,我对这一新技术很有信心。
好好学习PSOC,我觉得PSOC最大的特性就是它具备灵活的可编程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

相关链接:http://www.jieruida.cn

网友K:
灵活

因为模拟和数字功能均可通过编程实现,并可动态重配置。这样当然比较灵活.工作量不知道会增加多少?

网友L(2008-05-26):
工作量减少很多

用户模块都帮你做好了,带API函数的,你只要设参数,然后调用API,所以工作量减少很多。

网友J:
比单片机的资源多

数字、模拟模块可自行配置,有很大的灵活性  不知稳定性如何

抗干扰能力不知咋样

网友L:
17楼,你有用过吗?

17楼,你有用过吗?如果没有,用一用就知道了。

网友A:
感谢19楼的建议。我们一直都可以申请免费样片

便宜的开发工具正在设计过程中,各位有啥意见尽管提出来。先谢谢了!

网友J:
我买了MINIPROG1

买了套最便宜的开发套件,还算好用,就是贵了点,小小的东西4百多块哦 呵呵

我觉得CYPRESS应提供更多的中文应用实例,这样会更容易上手

网友M:
可以提供一些廉价甚至免费的程序下载工具

另外,lz的内容过于简单了,PSOC和普通的MCU相比,优势在于它的灵活性和模拟模块,但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是用户需要花时间去尝试这种配置以及新的技术领域。

至于提供API等功能,有利有弊。

我个人比较看好PSOC,虽然应用工程师需要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它能简化硬件设计和降低产品成本,并且因为硬件可配置的特点使得技术保密性更好。

我个人的看法是,能用8位机就不用16位机,能用1颗芯片就不用2颗芯片,系统约简单越好,产品的附加价值应更多地体现在软件上。

网友N:
已经用了有2年了.

PSoC 已经用了有两年多了,CYP的Capsense在该应用市场绝对是领先者.

网友O:
片上系统我听说是发展趋势

我是新手
大家给点建议向那个方向发展就有前景

在此多谢了

网友P:
建议举办研讨会

参加过不少NI的研讨会,感觉你们这东西比他们的灵活,体积小。为什么不大力推广?

网友Q:
应该提供大量的DEMO程序

    应该提供大量的DEMO程序和样片给新手学习,不是越灵活越好,太灵活入门要多耗不少时间,我关注PSOC两年多了,不过没找到哪里有较好的DEMO程序.
    很多单片机都有很好DEMO程序,曾经用过某公司一款单片机,由于时间赶,又是一种新的内核,E文DATASHEET有400多页,我用了内部的A/D和定时器,好采DEMO程序好,我只看了一下脚位那一页,用C就可以做完项目.真是傻瓜型.如果PSOC也能做到这一步就好了.

网友R:
AD太差了

用过PSoC,但最终放弃,原因就是其AD性能太差了。虽然说其AD的配置还是比较灵活,但其没有采样保持电路,采集一个通道的时间太长了。个人感觉比较适合只需1、2路AD采集的场合。如果能在AD上有重大突破的话,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实用意义的。
其它需要解决的就是低功耗的问题,其开通一个模拟模块就要消耗几毫安的电流,而目前其它的单片机在同样MIPs的情况下,开通所有的模块所需电流消耗也就几毫安。
免费的C编译器,效率极差。收费的C编译器应该还可以(没用过),但万把块的价格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太高。不知现在网上有没有**版的。毕竟免费的高效率C编译器(即使是盗版的)也能帮助IC拓展市场。
不知道这个CAPSENSE技术能否区分污渍的影响和手指长按按钮的区别。据我估计可能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L:
CY8C24X33的AD采样速度已经达到300KS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