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不同型号的器件中相同的模块性能一样么

楼主(2008-04-18):
比如cy8c27443中的adc和9c866中的ad性能一样么?
我看数据手册都差不多

难道只是其中的数字和模拟模块的多少不一样么

网友A:
如下

 PSoC系列不同,首先基本模块数不同,其次,基本模块所实现的用户模块种类不完全相同,但是只要两个都能实现同一种类,例如象你说的ADC,那性能就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