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4-21):
我想用psoc对外来矩形信号进行简单的记数,哪位达人帮忙做一个简单的工程,感激不尽!!

网友A:
用PSoC的数字模块配置成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用PSoC的数字模块配置成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周期设置对应最大的计数值,比较器设置用于产生中断信号。下面是一个示例:

#include "Counter8.h"

    Counter8_WritePeriod(0x07);
    Counter8_WriteCompareValue(0x03);
    Counter8_EnableInt();            /* ensure interrupt is enabled  */
    M8C_EnableG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Counter8_Start();                /* start the counter!           */

楼主:
谢谢

    Counter8_WritePeriod(0x07);
      Counter8_WriteCompareValue(0x03);

    该句的意思从7开始递减计数,计数周期是八,当减至3时或比3小时产生中断
    中断产生后即可在计数器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写入想产生的操作。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A:
脑子好使

减到零的时候也可以产生中断,如果你需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