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PSoC在BLDC控制上的应用

楼主(2008-04-24):
我们最初用24423做,电流控制的效果不是太理想。原因主要是A/D采样率不高,而我们又一时找不到弥补这一不足的窍门;后来改用24533,就好多了。
大家在这块有什么心得啊,我扔块砖头,希望能把你们的宝贝引出来哈,呵呵

网友A:
BLDC控制是PSoC的一个常见应用,陆续有宝贝送出

网友A:
#1宝贝来了

“基于PSoC CY8C24533的电动自行车控制器的设计”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0105450997.pdf

网友B:
楼主回答一下

请问楼主你后来改用24533,ADC用的那个模块,是ADC12还是其他?

楼主:
回复bei_jxing

SAR8

网友C:
请问大家在此芯片中的过流保护如何实现

请问大家在此芯片中的过流保护如何实现?

网友D:
芯片中的过流保护

加电阻。还是检测电路中的过流,AD或者比较器不就可以实现了吗?

网友E(2009-01-14):
过流保护

  过流保护可以在PSoC内部实现:将采样电阻上的型号经过PGA放大,再与门限比较器比较,结果可以与数字模块的PWM输出相与,达到过流关断的效果!

网友F(2011-05-28):
回复 网友B:
那肯定是SAR8了

网友F:
没看下面已有人回复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