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模块的线性度

楼主(2008-04-25):
哪位高手用过ADC12模块,指点小弟一下,ADC12测量误差和线性度如何.

网友A:
请看ADC12模块的datasheet

请看ADC12模块的datasheet,两头的线性度可能稍微差一些。

楼主:
推荐一个速度较高,精度高的ADC

正在用PWM和ADC做对电池一个恒流和恒压充电的项目,帮忙推荐一个速度和精度较高的ADC模块.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29系列建议选用Delsig AD

在K级以下采样率各方面性能目前看还是不错,14位时用着还成,缺点是前端加入运放模块时要损失一部分,达到13位精度有戏。

楼主:
正在测试

看过DATASHEET了,正在测试数据.
感觉还可以.

网友C:
那是多快?

恭喜bei_jxing,测试可去到多快?

网友D:
看过,顶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