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询问

楼主(2008-04-26):
PSOC芯片中,那种芯片可以配置6路滤波器电路,我的应用中需要有滤波器电路,用别的芯片搭,太占空间了。谢谢,请解答一下。

网友A:
CY8C29系列

CY8C29XX系列有12个模拟模块,如果需要配置6路要求不高的滤波器电路,你可以开关模块构建4路,2路连续时间模块构建2路。

网友B:
如果需要配置6路要求不高的滤波器电路?

如果需要配置6路要求不高的滤波器电路性能如何?

网友C:
嘿嘿,不懂,但希望你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