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PSoC 是什么?

楼主(2008-04-26):
Cypress PSoC 是什么?

第一次听说...

网友A:
早就听说了,现在开始了解,呵呵

PSoC 是 Programmable System on Chip 的缩写,也就是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不仅仅是一颗MCU, 它是综合了模拟、数字和混合信号的可编程系统。PSoC包含丰富的可编程模拟模块,例如常用的ADCs,DACs,过滤器,比较器等等,还有专为触摸设计的 CapSense模块。PSoC还包含丰富的数字模块,例如时钟、计数器、PWMs、串口、SPI 等等。 PSoC的核是一个8位的MCU,工作频率可以达到24MHz。另外PSoC还内置了Flash和SRAM

网友B:
应该是外设自己定义

外设可用数字模块和模拟模块来自构建,如的ADCs,DACs,过滤器,比较器, 时钟、计数器、PWMs、串口、SPI 等.

网友C(2010-01-29):
怎么使用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建议6楼看一下CY网站上的培训模块 http://www.cypress.com/?id=1352

网友E:
哪一年的帖子了 還冒上來,打壓下去

网友F:
网站里有很多中文资料,你可以下来看看

网友D:
呵呵,这个帖子是够老的了,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