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电池充电器?

楼主(2008-04-26):
使用PSOC控制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PSOC的电源有电池经过升压提供.

网友A:
上cypress网站查PSoC的应用笔记AN2267a和AN2107

文件名称是 “Single Cell Li-Ion Battery Charger using CY8C21xxx”

楼主:
看过了

我遇到的问题是升压芯片输出不稳定。
slicy 能否推荐一款升压IC,
输入电压:2-10V左右
输出功率大于1W的.

网友B:
很多这样的电源IC

如TI,MAXIM等,到网上搜搜就知道了。

楼主:
找到了一些

谢谢4楼的提示,已经找到了几个
正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