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问题

楼主(2008-11-06):
4MHZ系统频率
各位本人初学合泰单片机
现有一条程序要蜂鸣器(蜂鸣器参数4k 无源)长响,各位大虾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正确的应该怎样(46R47)  PD0接蜂鸣器对地,

#include <ht46r47.h>

void main(void)
{

_pbc=0;
 _pdc = 0; // 設定 Pd0 為輸出型態
while(1)
{
_pd0=1;
_delay(200);
_pd0=0;
_delay(200);
}
}

网友A:
蜂鸣器

这样啊,看你的delay多长时间了,请参考应用范例中
"HT45R36使用普通I/O驱动蜂鸣器",地址是:
http://www.holtek.com.cn/china/tech/appnote/uc/pdf/ha0119s.pdf

你也可以用PFD输出看看.

网友B:
RE:蜂鸣器

首先确定你的驱动是否够,设置的输出频率是否合适,这个最好用示波器看,不行的话,加个三极管放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