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380的问题,请有用过的人帮忙指点

楼主(2008-11-24):
现在的问题是,1380在3V时晶振启动很慢,另外,测量晶振开始工作了,但读内部的寄存器还是不动。

网友A:
OSC启动后需要一个振荡稳定时间,这个时间和晶体关系很大

不同的晶体,时间不尽相同,在这个时间内,如果操作HT1380,可能得到一个不稳定的结果,一般建议在启动OSC后再延迟1~2S读写它比较稳妥。

网友B:
RE:1380

初始化可能出错,首先确定你的程序是否正确,至于读写操作,没多大关系的.和晶振也没多大关系,即使出错,也不会全错,在程序开头加100MS的延时就可以了.肯定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当然要是硬件有问题就彻底无语了

网友C(2009-01-04):
起振了不应该如此啊

起振了不应该如此啊,完全起振了就应该开始计时了,里面是个硬件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