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请教

楼主(2008-12-30):
给单片机供电和提供给升压IC的电压,经过一个小电阻,这样对电路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实测中,会出现问题,是何原因呢?请高手解答一下,呵呵 谢谢哈

楼主:
???

还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A:
电阻起到限流的重用

可否具体一点儿哦?

网友B(2009-03-16):
小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

小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
当电路电流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会先烧毁小电阻,而保护了IC。

网友A(2009-09-01):
电阻限流
输出功率不够负载是不能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