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6R23的AD转换噪声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31):
我在使用HT46R23时发现它AD转换时的噪声非常严重,现在我的硬件是这样的:PB0,PB1用于一个AD实现的按键输入。PB7做电池检测,PB4,5,6做为输出。输出引脚上总是有脉冲出来,频率就是我AD采样的周期,各位高手改怎么办啊

网友A:
应该是外围电路带来的噪声吧?

应该是外围电路带来的噪声吧?单片机AD时自身产生干扰的情况好象没碰见过,是不是AD端口设置的变化引起外围电路产生噪声?

楼主(2009-01-30):
谢谢楼上,好久没来了,问题解决来说说

不是外围电路带来的噪声,就是AD通道切换造成的噪声,我现在硬件从新改了版,把几个AD转换口全放到了低位上,并且PB口不加上拉。硬件没改之前PB口不加上拉干扰就小很多。年后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