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单片机

楼主(2009-03-06):
寻找一款单片机
要求:1,两个UART
      2,IO口不少于40个
      3,data ram尽量大点,预计300×8以上
      4,性能稳定,价格尽量在20RMB以下~~~
谢谢

网友A:
我能提供holtek的建议

你好,请提供给我联系方式,我会给你holtek的mcu的建议

网友B(2009-04-07):
寻找MCU,3个IO驱动LED,3个AD或者可外部中断脚

寻找MCU,3个IO驱动LED,3个AD或者可外部中断脚。
价格0.2美金以下,200K/年。
请问那款比较好?

网友C:
20块钱直接用ARM啦

20块钱直接用ARM啦,
现在ARM7像NXP的LPC213x系列、23xx系列、ATMEL的7S系列才10几块钱一片,
基本都是2路串口甚至3路、4路串口,64或者100脚封装,

主频75MHz,3级流水线,
64K RAM,512K Flash,想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
ADC、DAC、PWM、外部中断、SPI……
以太网、USB、……
想得到的外设基本都有好几路。

仿真器就245做一个JTAG,几块钱,
C编译器网上盗版大把,不会用操作系统的话直接当超级单片机用就是了,
模板都是代理商做好了的。

网友C:
10块钱以上就根本别考虑单片机

这年头,只要是成本超过10块钱就根本不要考虑单片机,
直接用ARM搞定了,开发效率绝对是用单片机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而且性能更稳定,功耗更低,效果更好。

网友D(2010-10-29):
HOLTEK  专业资讯: QQ 1505706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