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单片机的I2C功能只可以作为从器件吗?

楼主(2009-04-10):
HT单片机的I2C功能只可以作为从器件吗?如果要作主器件(master),是不是要像51一样用IO口模拟?
还有个问题,用IO口模拟SDA时,一会要输入一会要输出,是不是每次输入输出前都要对_pac(或_pbc,_pcc,_pdc)做修改才可以?

网友A:
一般单片机做主机的多一些,你看看数据手册。

SDA当然要经常切换方向了,你的理解是对的。

楼主:
HT单片机好像I2C只能当从器件,不知道有谁用过没,看我有没

网友B:
YES

ls上的,我用过,是只能作为从模式。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

网友C(2009-05-19):
硬件I2C只能做从机, 软件I2C主从都可以

网友D(2009-06-29):
slave

软件I2C从方式接收会麻烦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