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5r35的芯片有那位朋友量产过(专做触摸的那个MCU)

楼主(2009-04-10):
本来用45R36,38做过几十个电容式触摸按键的产品,量产稳定,可以说比专用电容式芯片还稳定,但最近用45R35做了几个产品,发现量产后有部分产品灵敏度不一致,高的高,低的低,但好的还是很好,我也在想可能是软件问题,但我查不到原因,就算查到了,要量产才会有结果,因为仿真器,和烧样本都是好的。还有软件也是从45R36改过去的。所以软件问题可能性不大。
   还有,把量产后好的板子和不好的板子,芯片对换的话,那就不好的板子变好了,所以我实在没招了,不可能拿量产去做试验。如果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的朋友,跟我联系一下。QQ:84142314 手机:13396562127

网友A:
holtek

不良率是多少啊?请与代理商联系,让代理商退回合泰以供分析.

网友B:
合泰的触摸芯片有些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