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合泰(HT) FAE

楼主(2009-04-28):
请教一下,我在烧录HT 的芯片时出现以下情况,请帮忙回复。
1.烧录时出现不能识别IC的型号,是什么原因?
2.烧录时(空片)却出现在某地址处不能烧录程序,是何原因?

网友A:
holtek

1.不能识别,可能是IC收到静电破坏
2.空片某地址不能烧录,可能是受到干扰,你重烧可以吗?大概的不良率有多少.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我有重烧,但是仍然不行.不良率在百分之四点几.而且是封装片

网友B(2009-06-23):
是脱机烧还是焊接后连接烧?

脱机烧一般没有这么严重,厂家承诺2/1000

网友C:
业界默认的标准是封装片千分之三的不良率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