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池放电问题!

楼主(2009-05-03):
我用的是HT49R50A-1,掉电的时候由3.6V/8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供电,现在我掉电的时候功耗是1UA左右,但我在测试电池的电压的时候一天却降了至少0.01V,我对5、6个样板连续测试了好几天都是一样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啊,我想不出原因来,大侠帮我分析下,很急,谢谢!

楼主:
顶一下!

这么多大虾,米有人回答我吗,还是大家没遇到这种情况啊?

网友A:
80MAH??

800MAH试下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用800MAH呢?我们都是用这种80MAH的规格的,但我认为换成800MAH也是一样!况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用800MAH的电池。

网友B:
3V6的镍电池每天的自放电都不止啦

  镍氢电池的自放电比较严重,特别是气温比较高的时候。
  你可以用自放电低些的锂离子充电池再试试。另外为什么要用充电池?想维持多长时间?一次性的碱锰锂电池或锌电池自放电更低。

楼主:
楼上还不太了解

你说的是自放电,当然厉害了!而我的是低功耗下运行,所维持的时间是根据运行时的功耗来计算的,根据我掉电时1UA电流来计算,按道理2年是没问题的,但目前出现这种情况我想了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电池的放电曲线本来就是这样,对恒流状态下,刚开始是放电比较快,但后来就平坦了,所以应该属于正常情况,过几天电压就趋于稳定了。我也在验证这个结论当中。

网友C:
5楼明确说明了你的问题,再怎么低功耗,电池自放电也跑不

哪怕将电池空载,自放电一样在进行

楼主:
楼上的理解完全错误!

所谓自放电当然是指空载状态下,带电低功耗下运行状态下是不存在自放电这一说法的,当然也不会有自放电!所以你的理解属于概念误区,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用镍氢电池的产品,对于你们这种理解那这类产品就不可能存在了,要不掉电1、2年怎么**?呵呵,顺便说下,我的问题其实不是问题,是电池放电曲线造成的合理现象,现在已经正常了,电压不再降了,用2年没问题!谢谢各位大虾的解答。

网友D:
3V6的镍电池放电问题

学习中

网友E:
是不是还有其他漏点的地方啊!

网友E:
是不是还有其他漏电地方啊!

网友F(2009-06-03):
理解中

做这种电池的很难啊,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网友G:
厉害厉害,是所有的电池都这样吗,提供电流时就不存在自

网友H:
不对吧?!

电池工作的时候就没有自放电了吗?
所谓自放电当然是指空载状态下,带电低功耗下运行状态下是不存在自放电这一说法的,当然也不会有自放电!---那每个电池干吗都不接个几百M的电阻让他在“低功耗下运行”?

网友I:
不要只看表面,测试看看

在电池上串电流表测试看看,是不是你说的1uA,

还有电池是否有问题,接一个负载测试测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J:
楼主需要了解一下电池的特性

电池即使不接任何负载,由于电池本身有内阻会导致自放电。

网友E(2009-07-27):
楼主的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K:
真服了楼主都自放电的理解。
不管有没接负载,自放电都是一直进行的。
要想自放电小,通常用锂电池。一般镍氢电池自放电时间都在半年以内的。

网友L:
唉,LZ一直都没搞明白自放电的概念。

自放电是指电池内部自己的漏电,即使不接任何负载,电池内部都有漏电流的,从而慢慢放掉电池里的电,这就是自放电。

不管接不接负载(不管是带载还是空载),自放电都是永远存在的。

网友M(2009-08-30):
LZ说说你的1uA是怎么测量的,是cpu的还是电池端口的,有可能还有耗电器件未包含进去

网友N:
楼主对自放电的概念好象有点儿含糊哦
既然是自放电那就是无时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