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I/O管脚的问题

楼主(2009-05-20):
我用一个_pa4口连接蜂鸣器,用定时器产生2KHZ的频率来驱动蜂鸣器,同时_pa0--_pa3用于数码管的显示,在数码管显示时要对_pa进行操作,这会影响到_pa4口的电位,使频率变化,为避免此现象发生,我使用了下面这种方法,
uchar flag;
flag=_pa&0x10;
_pa=table[]|flag    //table[]是查表的值
理论上讲这个方法可以避免_pa4的电位变化,可我在实际中发现蜂鸣器的频率还是不对,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holtek

会不会定时器设置的问题呢?你用的什么母体,可以把更完整的程序发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