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懂技术的人咨询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24):
我公司的产品上有个照明LED灯,为了不希望导致重复使用的结果出现,我们希望这个灯在使用10-15分钟后就自动切断电源,并且灯无法再次打开,这个产品体积不是很大,供电电压为3.6V,我的问题是此功能可以用单片机实现吗?另外单片机的体积越小越好,希望高手们给个思路或者解决草案,在此拜谢,

网友A:
可以实现

这个很容易实现,如果时间要求能放宽到5%,使用HT48R063的HIRC 跑时间,成本就很低了,如果时间精度要求高,就使用晶振,也可以选用HT48R062,两颗单片机体积都很小。

网友B: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随便选一颗IC,153都行,设计一个自断电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们可以帮你实现

我们公司8PIN的MCU就够用了

网友D(2009-07-27):
是每次上电点亮10-15分钟,还是点亮过后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