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泰单片机炼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9-07-03):
以前都用AVR系列的MCU,最近由于项目需要。想用HT的,但是不知道HT哪种COB绑定的MCU怎么烧写程序。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导。

网友A:
holtek

合泰有好几个版本烧写器,不知你要用那个mcu.

网友B:
FLASH的用ISP烧写功能,OTP的用并行烧写功能,都需要引出接触点

网友C(2009-09-01):
COB绑定直接上掩膜片得啦

网友D:
HT大部分型号cpu都有OTP封装片及OTP裸片提供,少量开发可选OTP封装片,不必用COB绑定
这样的话,用转接弹性座就能烧录cpu了.
cob绑定,一般需要引出10个点,做专用卡座,用弹簧针引出这10个点,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