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手:holtek单片机hid报告符出错之我见

楼主(2009-07-13):
    最近开始玩holtek的单片机,因此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初学者,啧啧!发现holtek的单片机蛮强悍的,1个芯片几毛钱美金就完成了usb的功能,我用的ht82m9aae,才3到4毛美金。
    原本有个ht82m99的鼠标demo,打开一看,注释是这样的:
    ; (03-11-2004)

网友A:
呵呵

呵呵,当楼主用习惯了就会觉得“嗯,蛮不错的”。

网友B:
晕~楼主是个典型的不看规格书的人

TABRDC,TABRDL,TBLH,TBLP,PCL,r0,r1
这些指令集和规格书里全部都是详细的解释
至于89H...这TMD是哪个白痴弄出来的啊,我记得我看过的HT范例里面好象没有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啊

网友C:
不知道LZ是在褒奖还是贬低HT的MCU

楼主:
没有贬低

to 3 楼:89h,是我写的?不过我不是白痴。
冒昧问一句,你敢说holtek的指令好使用吗?

本帖纯技术交流,亦都说明我是holtek新手,呵呵。

在调usb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windows的bug,改天到单片机版发出来和大家交流。

网友B:
楼上

抱歉,我是说HT的工程师,如果89H是外人写的,那还正常,如果是HT的人写的,那就绝对是低级错误。
另外,我不知道你是拿HT的指令和谁的指令比较,但在我看来,HT的指令虽不敢说很好用,但也是一般,便捷性和很多IC的指令一样。

楼主:
汇编指令说起来好像也没见过哪家的好使

我之前用过cypress的usb芯片,感觉问题同样也很多,指令也是觉得不好使。呵呵

不过就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厂家的能好使点?

另外对于holtek这种查bank找数据的方式还是觉得比较特别,用起来觉得有点怪。会不会在低端芯片方面很多厂家都一样做法呢?

说起来cypress的芯片可以用c,不过它的c比之汇编就更多奇怪现象了。合泰的c又会怎么样呢? 期待答案中~~~~~~~~~

网友B:
我相信HT的C不会让你满意的

楼主:
说起来,好像每一款单片机初用的时候

都会有挺多问题的,以前有个同事用microchip的一款语音ic,调了两天没出来,程序当时找到找去都找不出bug,只好找microchip的工程师过来整,他也半天没找到,后来换了个正版ide,调整了一些环境参数,结果就“嘣”的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