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CICE48C00CCF)上的烧写器是否可以写HT48F50E

楼主(2009-07-22):
合泰的工程师:请问我的仿真器(CICE48C00CCF)上自带的烧写器是否可以写HT48F50E

网友A:
可以的,需要选择"MTP WRITER"

楼主:
我怎么只能写进去几个字节?

我试了多次了,只能写进去去几个字节~

网友A:
我试了多次了,只能写进去去几个字节~
引用 楼主:

啊,
是直接连烧写座写的吗?

要不弄条下载线吧.
如果用ISP串行烧,用到的IO是不是有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