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比较两个变量的大小?

楼主(2008-05-31):
例如 a>=b

     a<=b

网友A:
参见如下程序

;进行减判断(ATEMP-DTEMP)
PROCESS_NTC_TEMPJUDGE_SUB:
    ;取得最低位(个位)
    MOV A,DTEMP_L
    AND A,0FH
    MOV SYS_TEMP,A
    MOV A,ATEMP_L
    AND A,0FH
    SUB A,SYS_TEMP
    ;十位
    SWAPA DTEMP_L
    AND A,0FH
    MOV SYS_TEMP,A
    SWAPA ATEMP_L
    AND A,0FH
    SBC A,SYS_TEMP
    ;百位
    MOV A,DTEMP_H
    AND A,0FH
    MOV SYS_TEMP,A
    MOV A,ATEMP_H
    AND A,0FH
    SBC A,SYS_TEMP
    ;判断是否产生借位,产生借位时,C=0,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不进行处理
    SNZ C
    JMP PROCESS_NTC_END            ;不进行处理
    ;超过设定温度,转为AUTOKEEPWARM模式
    ;先显示设定温度
    CALL LED_ALL_OFF
    CALL LED_PB_ON
    CALL LED_DT_ON

网友B:
C语言课本上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