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和eeprom还不错

楼主(2008-06-02):
(无正文)

网友A:
谢谢!

HOLTEK MCU会努力做更好。

网友B:
MCU

MCU看應用的場合,和怎么應用

网友C:
各有所长

各家MCU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市场都有自己的长处

网友D:
LCD驱动仿冒的太多了,采购时留意渠道

网友E(2008-08-20):
可以考虑用义隆的

义隆LCD驱动MCU型号:EM78P468NH

多一个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