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产品之常见问答集

楼主(2008-06-02):
   此问答集主要收录了一些在使用 Holtek 产品时,用户普遍会遇到的问题:

Question 1

HT-ICE内部的VCC可提供多大的电流?I/O口最大的输出电流是多少?
Answer
仿真器内部的VCC可提供电流大概为600mA。所有的I/O输出电流总和在300mA左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2

为何我的程序在设定16- bit Timer时,用Step观察的结果与我预期的不一样?
Answer

由于ICE设计上的原因,对于16bit Timer的运作,是不宜用Step指令观察其结果,正确的方法应是在设定Timer的指令前后设定断点,再分别观察执行的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3

软件仿真是否能够生成OTP档?
Answer
不可以。但可以选择硬件仿真编译,编译器会提示无法连接ICE,但会生成OTP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4

HT-49 ICE仿真LCD时,为什么LCD没有显示?
Answer
首先检测LCD的输出波形对不,如果LCD没有输出波形,去调整ICE接口板上的VLCD(VR2)电阻,直到波形正常。如果还是没有显示,则查看LCD RAM对应的LCD有没有值,是否是因为对LCD RAM没有间接寻址造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5
HT48 I/O Type MCU的工作频率为何?
Answer
在5V、3.3V及3个电池的应用,工作频率达Max. 8MHz (3.3V)。
在3V及2个电池的应用,工作频率达Max. 4MHz (2.2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6
当系统频率选用Int. RC + RTC时Timer的Clock Source有何选择?
Answer
当系统频率选用Int. RC + RTC时Timer的Clock Source有fSYS/4和RTC OSC两种选项,当选用fSYS/4时,则HALT时Timer跟着停止。若选用RTC OSC,则HALT时,此Timer不会停止;亦即是此Timer可以当Real Time Clock (RTC)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7

HT MCU具有LVR功能,它动作时,MCU的I/O、OSC等管脚处于何种状态?
Answer
当电压低于低电压复位电压时,此时LVR启动。
当最小工作电压<Vdd<低电压复位电压时,I/O口处于初始输入状态,OSC起振。
LVR的复位电压会因制程的不同有一定漂移,具体请参看相关的Datasheet的D.C.参数表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8
没有用到的I/O Pin如何处理?
Answer
若不用之I/O Pin浮接时,会造成IC的耗电,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将不用的I/O Pin设定成Output Pin。如果要设成Input Pin则要选择Pull-high 电阻,如果不选用Pull-high电阻,则将Pin脚接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9

当直接向Tmr中写入数据时,会发生什么结果?
Answer
直接向Tmr写数据,会由于Tmr的工作状态分为两种情况。
当Tmr关闭时,写入的数据会直接修改到当前的计数寄存器和默认值寄存器。
如果Tmr是打开的,写入的数据只会修改默认值寄存器,当前的计数值不会被修改,当计数到溢出后,再从默认值寄存器中取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0

MCU input pin 若用于侦测110或220V/230 AC 讯号之过零点(Zero Crossing)功能时,外部应串接多大的电阻才不会造成 IC 损坏?
Answer
由 AC LINE 直接连接至 IC I/P,主要须考虑的是来自AC LINE的浪涌电压及高频噪声可能对 IC I/P造成的过流及过压破坏。
在110 V之应用下,建议串接一个 2M 奥姆电阻。在220/230 V 之应用下,建议串接4M~5M奥姆。若使用SMD零件,
由于其耐压值只有200V,故必须串接2个2M~2.5M电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1
请问Holtek MCU使用汇编语言中的RR和RL操作与使用C语言中的位移运算符>>和<<操作的结果是否相同?
Answer
两种操作的结果是不同的。使用汇编语言中的RR和RL指令,会将相应的数据存储器右移一位,结果放回数据存储器中,不影响C标(进位标志位)。而使用C语言中的位移运算符>>和<<会对运算符左边的操作数执行向右或向左的位移运动,移动的位数由运算符右边的操作数决定,如果进行右移操作则左边高位会补0,反之进行左移操作则右边低位会补0,同时需要注意右移或左移时的移出数据会进入标志位C,从而改变C标的原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2

采用系统频率来自内部RC震荡的时候,请问误差是多少?
Answer
因为芯片工艺和温度等等影响,一般内部RC的误差最大可以达到40%左右。因此如果需要蜂鸣器输出或者计时等功能,建议采用外部RC或者晶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3

如何在程序中通过软件设置来解决因干扰引起的重置问题?
Answer
防止干扰最有效的方法是去除干扰源、隔断干扰路径,但往往很难做到。在恶劣环境影响下,单片机可能受到较大干扰,最常见的现象就是重置,至于程序跑飞可以用软件陷阱和看门狗将程序拉回到重置状态。
Holtek MCU提供有TO(暂停旗标位)和PDF(看门狗溢出旗标位)旗标缓存器,可以用来判断重置原因;另外也可以自己在RAM中埋一些旗标。在每次程序重置时,通过判断这些旗标,可以判断出不同的重置原因;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旗标直接跳到相应的程序段,这样可以使程序运行有连续性,用户在使用时也不会察觉到程序被重新重置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4

当芯片内部的程序空间没有被写满时,如何处理空余的程序空间?
Answer
为了保证程序运行的可靠性,防止程序乱跑之后跳入未编程的ROM空间,建议将所有的空余程序空间全部写JMP 00H ,机器代码是2800H。这样一旦程序跑到空余程序空间,也会马上跳到程序开头执行,避免程序跑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5
生产中发现HT1380很多不能可靠起振,是否对晶体要求很高,HOLTEK是否有相应的指导意见?
Answer
出现晶体不可靠起振的原因比较多,与晶体的质量当然有关系,但1380对晶体的要求不高。首先你要根据我们datasheet上推荐的参数设计振荡电路,另外,晶体尽可能的靠近IC,避免因衰减导致不可靠起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6
在使用汇编语言编程时,针对如HT46R24等具有多个RAM Bank的MCU,是否可以对定义在非RAM BANK 0中的变量进行直接寻址操作?
Answer
不可以。
在汇编语言中,不管BP是何值,直接寻址方式只能对RAM Bank 0内的数据寄存器进行操作,如需对RAM BANK 0以外的通用数据存储器进行操作的话只能通过MP1进行间接寻址操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7
HT46R23、HT46R24各提供2及4 channel PWM output,如各channel之PWM register填入一样的值, 请问于不同时间依次enable 各channel之PWM output,是否可产生不同相位的PWM output 波形?
Answer
无法产生不同相位的PWM output 波形, 因为各channel之PWM output 来自同一个PWM coun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8

HT MCU具有LVR功能,它动作时,MCU的I/O、OSC等管脚处于何种状态?
Answer
当电压低于低电压复位电压时,此时LVR启动。
当最小工作电压<Vdd<低电压复位电压时,I/O口处于初始输入状态,OSC起振。
LVR的复位电压会因制程的不同有一定漂移,具体请参看相关的Datasheet的D.C.参数表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19
Holtek MCU中断有优先级的区别,请问高优先级中断会不会打断低优先级中断?
Answer
Holtek MCU中断优先级区别是,当有多个中断申请同时存在时(对应中断请求旗标置起)MCU将首先响应高优先级的中断。但不论哪一级中断只要被MCU响应后,其对应的中断请求旗标会被重置且EMI(总中断控制位)会被清零从而除能其它中断,所以如果MCU已进入了低优先级的中断则不会被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所打断,直到中断服务子程序返回后才会响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20

如打算用定时中断把处在HALT下的CPU唤醒,遇到这样的问题: HOLTEK的资料上说: 暂停模式是通过"HALT"指令实现且造成如下结果:系统振荡器将被关闭 ,那么这是否说在HALT状态下,定时器也不可用?
Answer
HALT状态下,系统振荡器关闭,若定时器时钟来源为系统时钟,则定时器在HALT下停止;若以非系统时钟(如RTC)为时钟来源,则在HALT下,定时器仍然工作,溢出中断时唤醒MC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21
程序中建的表格在ROM范围之内,并且程序语句占用空间也在ROM范围内,但编译时却报错:Program code is too large!原因可能出现在哪?
Answer
请注意“MOV A, OFFSET TAB_Address+Num”语句的使用。譬如TAB_Address是程序中所建立的表格的首地址,如果该表整体都在ROM范围内,而当TAB_Address+Num(Num是程序员自己定的一个地址偏移量)指向的地址却超出了ROM空间时,就会出现题目中所说的报错。
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所以要慎用“MOV A, OFFSET TAB_Address+Num”语句。建议用下面两语句来代用:

MOV A, OFFSET TAB_Address
ADD A, Num
。。。(后面再视情况而定做ADD算法是否溢出的判断,作相应处理)
则不会出现这种错误,因为表地址TAB_Address是否在ROM范围内能很容易发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22

把金属晶振外面的金属层与GND连接,这种接法是不是可以提高抗干扰性,使晶振更稳定?
Answer
一般来说,这种晶体外壳焊接到地,只是为了结构上的稳定:抗震!电路特性能够充分抑制EMI干扰。只有频率较高的晶体,EMI方面才需要着重考虑其振荡波形上的overshoot毛刺对CPU时序带来的问题!要求不高的地方,其实不必要太考虑,基本电路余量,合理配搭,组件参数,LAYOUT做好就足够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23
HT82A851R 做为USB设备,哪些USB事件可使SIE向MCU发出中断请求?如何识别是哪种USB事件产生了中断?
Answer
HT82A851R 做为USB设备,有以下USB事件可使SIE向MCU发出中断请求。
1.USB休眠(SUSPEND)。
2.USB复位(RESET)。
3.USB恢复(RESUME)。
4.USB各个端点被访问(ACCESS)。
以上USB事件产生中断时,可通过以下方法来识别:
1.当USB进入休眠状态时,USC(20H) 缓存器之bit0(SUSP位)会被SIE设置为1,并产生USB中断,在USB中断服务程序中只要看到此位为1,就知道是USB休眠事件产生了中断。
2.当USB发生复位时,USC(20H) 缓存器之bit2(URST位)会被SIE设置为1,并产生USB中断,在USB中断服务程序中只要看到此位为1,就知道是USB因复位而产生了中断。
3.当USB离开休眠而被恢复(RESUME)时,USC(20H) 缓存器之bit3(RESUME位)会被SIE设置为1,并产生USB中断,在USB中断服务程序中只要看到此位为1, 就知道是USB因RESUME而产生了中断。
4.当HT82A851R 的端点0~端点4,任何一个端点被访问时,均可产生USB中断,其相应的中断旗标元EP0F~EP4F(USR (21H)缓存器之bit0~bit4))会被SIE设置为1, 在USB中断服务程序中查看相应的旗标,就知道是那个端点发生了中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24
Phone MCU系列的看门狗时钟(WDT)有那些选择?
Answer
Phone的看门狗时钟(WDT)在掩模选项(Mask Option)中有四种选择:
1.    使用WDT OSC,其时钟周期在5伏特时约 78µs,看门狗时钟产生溢位(WDT overflow)的时间为 78µs x 2(WS2WS1WS0)+9,例如:WS2,WS1,WS0=7,则看门狗时钟溢位(WDT overflow)的时间为78µs x 27+9 = 5.11s。
2.    使用T1 (四分之一系统频率),其时钟周期在Normal Mode高频模式为1.117µs x 29 ,在Green Mode低频模式为122.07µs x 29 , 在Sleep及Idle省电模式下将不会有动作,而看门狗时钟产生溢位(WDT overflow)的时间为 T1 x 2(WS2WS1WS0)+9。
3.    使用32768Hz,其时钟周期在Normal Mode高频模式、Green Mode低频模式、Sleep省电模式皆为 30.52µs x 29,在Idle省电模式下不会有动作,而看门狗时钟产生溢位(WDT overflow)的时间为 30.52 x 2(WS2WS1WS0)+9。
4.    不使用看门狗时钟 (WDT Disab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uestion 25
HT48FXXE内嵌有EEPROM,微控制器在正常工作中是如何对其进行读/写的?
Answer
微控制器是通过EECR缓存器(在Bank1的40H地址)来控制的。
通过读写EECR缓存器,控制EEPROM的CS、SK和DI/DO信号,以软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