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仿真器分类太细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楼主(2008-06-07):
HOLTEK仿真器分类太细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自己一家的产品,仿真器就不能只做一款吗?

网友A:
如果你同时用义隆几款单片机,你会更郁闷

网友B:
大家都有选择权

恨什么?
让我觉得麻烦我就不用你的,简单

网友C:
同2楼

HT IC涉及的功能太多了,仿真器内部的芯片空间不够,所以只有分系列了

网友D:
哪家的仿真器能整合为一款?

楼主,请问哪家MCU的仿真器能整合为一款的?
好像很少吧!
据说,开发周期短的话(几个月)可以向holtek业务借用仿真器的

网友E:
中颖的可以

中颖的可以,仿真器就一款,ICE66及简化版MINI ICE,简单方便,欢迎来看看.

祝贺HOLTEK分栏开张!

网友F:
MCP的ICD2就可以,从8BIT--》16BIT--》32BIT

MSP430的也可以

多了去……

网友A:
中颖的ICE66还是有很多闪光点的

网友D:
问了他们的FAE

带着楼主的问题,问了合泰的FAE,答复是不同系列MCU 整合的功能太多太广,且都在继续扩充MCU功能中,目前不能整合作在一起!

网友G:
最烦是用的并口,手提电脑开发不了

网友C:
有USB转并口线啊

网友G:
楼上的试过没?有哪种USB转并口线能用于开发单片机?

网友H:
USB转并口线基本上没一个能用于并口开发工具的

准确点说的话那个应该叫“USB转打印口线”才对,只能接打印机

至于笔记本要用并口工具的话,去买个PCMCIA并口卡吧

网友A:
龙月说得没错

那个USB转并口线是HT专用的,其它家的仿真器无法用的。

网友C:
TO:14楼

试过,而且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I:
aaa

我也对USB转并口线有很大意见(包括一些厂家推出的专用的),就是能用也会不稳定.而且还不知有多少隐患呢.至于PCMCIA并口卡举个例子易隆的就只认278,378,3bc三个端口依然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