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381

楼主(2008-06-10):
请教大家为什么同样的程序,接用过的HT1381就能读出数据,接新的就不能呢?好像是用新的HT1381就不能起振了,不工作了,有时来回焊接晶振和芯片好多次就能读出数据了?跟程序有关吗?谁用过HT1381时钟芯片请教了.

网友A:
HT1381对晶振要求比较高的说

楼主:
怎样才可以工作正常呢?

那么怎样才可以工作正常呢?

网友B:

ht1381的起振一定要满足几个条件:
一,是写保护WP及CH置0后要等足够的时间,不同电路时间不定长,最长不超过3S;
二,32768晶振请尽量接近HT1381,最好能保证在1CM以内.另外使用时请注意输入信号不要高于VDD.时序如果没问题那么起振应该是可以保证的;
三,就是晶振的选择,请尽量选品质较好的,个子很小且便宜的那种的好象起振响应有些慢...

碰到以上条件满足但晶振不起振时,请先尝试更换晶振种类再试试看...

楼主:
谢谢

那么请问读写程序是否会影响ht1381的起振?ht1381对程序有没有特别的要求?比如在上电的多长时间内不能读写芯片?

网友C:
HT1381的datesheet上有启动时续,按那个时续走就行了

网友D(2008-07-16):
读写数据跟晶振起不起振没关系

晶振不起振对读写1381寄存器里的数据没关系。

网友E:
呵呵

先去软件园开盖,看看里面的裸片是不是ht的再来这里问 ,嘿嘿

网友F(2009-12-17):
楼主有可能是买到假货HT1381了,如果是国产的,要加了32.768的晶振后,时钟才走得准;如果是原厂出的HT1381,可以不用32.768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