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HOLTEK之HT46R47应用篇

楼主(2008-06-27):
http://www.singsun.com.cnHT46R47高性能8位OTP单片机 HT46R47为台湾合泰HOLTEK公司产品,一个带4路9bitA/D转换器的高性能8位单片机,仅63条精简指令,所有指令均为单周期,片内含64x8数据存储器(RAM),2k字节OTP只读程序存储器,13个双向I/O口线,6层硬件堆栈,8位带溢出中断可编程7级预分频定时计数器,一个(6+2)位脉宽调制(PWM)输出通道,位查表指令,看门狗(WDT)定时电路,石英或RC时钟振荡源,省电模式及睡眠唤醒功能,支持PFD输出,直接驱动蜂鸣器。工作频率4-8MHz。HT46R47属于低功耗高性能精简指令集8位单片机,I/O口线较多,并且带A/D转换通道,最适合仪表或充电机类产品的控制,只有18个引脚,可在3.3-5.5V电源电压下工作,电写程序和掩膜区。除了充電器應用外,HT46R47亦可應用於交換式電源供應器、電磁爐、電毯、電鍋等小型控制系統及小家電產品。主要功能特性: · 63条精简指令集 · 13个双向I/O口 · 7层堆栈中断功能 · 1个8位带溢出可编程预分频定时/计数器 · 支持PFD(可编程分频器)输出 · 看门狗(WDT)电路 · 低电压复位功能 · 2kByte只读程序存储器EEPROM · 4路9bitA/D转换通道 · 时钟频率4-8MHz · 64x8bit内部RAM · 可查14位的查表指令 · 一个(6+2)PWM输出通道(与I/O口复用引脚) · 3.3-5.5V工作电压范围
 相关链接:http://www.singsun.com.cn

楼主:
HT46R47之应用篇

HT46R47可调速无刷直流马达驱动器应用

网友A:
哎~又是这个李鬼....

网友B:
詳細些。。。

樓主,想做廣告也得要敬業一些啊,拿datasheet里的東西唬人啊 >_<!!

网友C:
所有指令均是单周期的

好象不是吧。

网友A:
JMP和CALL就是双周期的

网友D(2008-08-20):
李鬼?

LZ这也是在帮合泰推广产品,合泰的代理应该感谢一下他啊,呵呵。

网友D:
EM78P258N

准备用HT46R47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用义隆的EM78P258N,内部功能相当。

网友D:
SN8P2711A

台湾松翰的SN8P2711A也可以考虑用。。。

网友E:
Mk7A21p,兼容ht46r47,性价比优(至少优15%)

研发兼销售工程师:李泳生   13760155692   075581580452  QQ:252859106(技术交流)
Mk7A21p,兼容ht46r47,性价比优,同比优惠15%,广泛应用于锂电池,镍氢电池充电,家电控制,温度检测等。月出货量2kk。
MK7A21P是带8位A/D转换器的RISC高性能8位微控制器。它内部包含2K字节的一次性可编程只读存储器、128字节数据存储器、定时器/计数器、捕捉、中断、LVR(低电压复位)、I/O口和PWM输出。
1.  ROM:2K×16 bits
2.  RAM:37×8 bits(特殊寄存器)+ 128×8 bits(一般寄存器)
3.  椎栈:8级
4.  一个指令周期由两个系统时钟组成
5. 复位模式:
(a) 上电复位
(b) 低电压复位
(c) RESETB/PC1(如果设置成复位脚位)输入一个负脉冲
(d) 看门狗定时器计数溢出复位
6. 双时钟模式
- 外部RC或晶振振荡器
- 内部4MHz RC振荡器
7. 定时器/计数器
- TM1:16-bit,捕捉 & 定时器
- TM2:8-bit,PWM(period)& 定时器
- TM3:8-bit,PWM(duty)& 定时器
- TO:TM2(PWM)时钟输出
8. 看门狗定时器:芯片内WTD是基于一个内部RC振荡器(仅WDT使用)。有8个周期可供选择。使用者可通过使用预分频器来延长WDT溢出周期。
9. 中断结果:
(a) 外部中断(PA7~PA0)
(b) 内部定时器/结果计数器中断(TM1~TM3)
(c) ADC结束转换中断
10. I/O口:16脚位
11. PWM:一个通道
12. ADC:最多8-bit及4通道,至少7-bit精度。它能在转换模式或比较模式下使用
13. 唤醒模式:A口(PA7~PA0)脚位变化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