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HOLTEK单片机的定时器的看法

楼主(2008-07-08):
两年前用产品中用了HOLTEK的两款MCU,在仔细阅读了DATASHEET之后,才发现其定时器设计得怪怪的,资料中说在读定时器时,定时器的时钟供应是停止的,就是说你每读一次定时器都会影响到它的精度,区区一个8位的定时器都设计成这样,真是头一次听说!
因为那个产品是带实时时钟的,本来可以很轻松的用软件实现的功能,到了HOLTEK这里就变成了不可能,准备随便换个相应的EMC/PIC之类的吧,而客户又指定要使用HOLTEK,最后没办法只好外加一个RTC芯片!
更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所有的HOLTEK FAE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网友A:
请问

为何你不用RTC定时中断呢?

楼主:
用的是HT48R06和HT46R23

用的是HT48R06和HT46R23,不带RTC的,只有单独一个的定时器啊.

楼主:
读定时器在应用中总是避免不了的!

虽然我也打开了定时器中断,但在应用中读定时器总是难免的:我的产品需要做遥控解码。

网友A:
用晶振来做RTC

误差因为晶振偏差的存在在所难免,可能是我接触的产品不多吧,应用中当TMR作为定时器使用的时候,我还没读过TMR,做遥控解码我也是用中断来解的,比如让TMR 100u中断一次,记录高低电平保持了几个100us

楼主:
晶振偏差引起的误差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的

但由于软件引起的误差却是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
我的遥控器脉冲才120us左右,或者你还可以说那就改成10us中断,没错,是可以做成10us中断,但懂得单片机设计的人都懂得什么叫CPU效率。
好了,不扯那么远了,说这个只是让使用HOLTEK MCU的朋友注意一下,它的定时器好特别,与通常的MCU不同,使用时要注意了,别到时侯出了问题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同时,也拜托HOLTEK的FAE认真点学习自己的IC的功能,我当时为了确认这一个问题,先打电话问HOLTEK深圳,前台**给我转了好几个工程师,问了要么说“不会吧”,要么说“不清楚”,最后还要转上海,总之接过电话的没有一个能直接给我明确答复的,搞得好累呀!
最后不想再烦了,直接外加了个RTC芯片。

网友A:
呵呵~估计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不多

所以FAE没有积累到这个经验吧 :D

不过下次有问题也可以到HT的官方论坛去踢馆子,那里的反映速度一般还是比较快的
http://www.holtek.com.tw/AspNetForums_s/Default.aspx

楼主:
谢了,就权当我发发窝了两年了的牢骚!

估计再用HT的机会不多了,谢谢!

网友B:
三年前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三年前就有朋友提过了,HOLTEK的timer在工作时是不能打扰的,一旦执行read动作,可能就要有一两个指令周期的误差。

网友C:
holtek 的RTC 也不准啊。

网友B:
RTC还是蛮准的

何泰RTC还是蛮准的,但是需要恰当的搭配R、C,我实验过,可以做到10个ppm

网友D(2008-09-18):
你好

你好,遥控解码/发码,我们都做过,用HOLTEK 的HT46/48开发的,不用外加任何计时的芯片,我想是思路有点问题,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E:
我的看法

我们不讨论楼主的思路是不是有问题,定时器如果要停下来才能读,这一点确实做的不好。

网友F:
不会吧,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谢了!

网友G:
用定时中断也会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