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芯片的烧写问题

楼主(2008-08-23):
就没有一种编程器能同时烧写OTP和MTP两种类型的MCU?
买了一个HT-Writer,结果只能烧写OTP的,郁闷,被告知烧写FLASH型的要再买其他型号!我想HT不至于需要靠卖编程器赚钱吧!

网友A:
有啊

能烧OTP的, 不一定能烧MTP;
能烧MTP的, 可以烧OTP.
因为MTP是后来推出的, 所以之前所推OTP烧录器不能向上支持.

楼主:
写MTP的可以写OTP的吗?

我问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代理商的,说写MTP的不能写OTP的芯片.
烧写OTP的编程器是哪个型号啊?

楼主:
还有一点,下图软件是用什么编程器

好象可以打开.OTP和.MTP的文件,那是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
在网上竟然找不到相关资料.

网友B:
先连好烧录器,然后再连接看看

如果可以识别烧录器型号,就可以正常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