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定时器能够动态读出吗

楼主(2008-09-02):
其他芯片都可以,合泰规格说上写最好不要这样读。

这样延时很麻烦,
如其他单片机都可以这样:
  TMR=0;
  while(TMR<100);// 100us 延时 也可以任意时间

合泰就不能这样写

网友A:
换一种思路

给TMR设置合适的初值,然后查询溢出标志或者中断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