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LTEK单片机裸片测试问题

楼主(2008-09-26):
请教HOLTEK 单片机在烧录程序查空片时出现ID连接失败,测量DIAODE 和MOS管均正常,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出原因啊?(也在放大镜下边看过了,没发现什么异常)

高手亲临指点!!!!先谢谢了!
急

网友A:
裸片测试问题

用万用表,红笔接VSS,黑笔接其他引脚,查看電阻值和二极管值,看是否是在M级和0.6左右.

网友B(2008-10-29):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设置烧录器不要check ID即可

网友C(2008-12-11):
HOLTEK裸片内部是没有ID的

HOLTEK裸片内部是没有ID的,在烧写的时候把CHECK ID off 了

网友D:
裸片没有烧入对应的ID

每颗封装片内都有一个ID号代表它是什么型号的芯片,烧写单片机时先Check ID,可在确定夹具是否氧化、有没有夹紧等等
但对于EPROM型的裸片,它是完成暴露的光线中的,也就是说即使其中烧ID code,也有可能被日光、荧光灯等中的紫外线给破坏,所以裸片中ID为0
在烧写裸片时,只需要将check ID给关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