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公司定于08年11月16日13:30举办........

楼主(2008-10-05):
合泰公司定于2008年11月16日下午13:30---17:30举办 "单片机初学者入门技巧" 公开讲座。
    【有很多电子工程人员或硬件工程师,对于单片机持有很大的兴趣但一直无法跨越单片机门槛,本讲座将引导尚未进入智能家电的厂商与工程人员如何进入单片机智能控制领域 】
适合参加人员:电子硬件/软件工程师与单片机初学者/电子技术员

 相关链接:http://www.holtek.com.cn/china/news/events/121903.htm

楼主: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网友A:
快速入门篇

现在我们就用这块实验板,来完成以下LED闪烁功能设计:
1). LED从左到右逐渐变亮,即从左至右先是第一个LED亮,0.5秒后,第一个和二个LED同时亮,再过0.5秒1,2,3LED同时亮,依次类推直到8个LED同时亮。
2). 8个LED同时亮后,又全部灭掉,又重复完成第1)步功能。

网友A:
快速入门篇

我们在demo/test LED路径下给出此demo程序,下面给出此DEMO程序的设计说明,流程图及源代码。
1.2 程序设计说明
在此DEMO中,我们将8个LED的显示状态及LED的变化速率建在一个表中,我们只须将灯的状态取出映像到LED对应的PA口即可。
用TIMER0作为时间基准,TIMER0设为0.1ms中断一次。再用RAM进行分频,分出0.1秒时间基准,在主程序中每0.1秒进行一次灯闪烁查巡,当速率减为0,改变一次灯之状态。
只要改变表中的速率值和LED状态值,可实现丰富的LED变化功能。

网友B:
不错,就是贵了点!!!

相对台系的单片机来说的!!!

楼主(2008-11-04):
详细讲解

二.HT集成开发环境实战练习

2.1仿真器与PC机连接
将仿真器连到PC几的打印机口。同时椄上仿真器电源(16v)。

2.2线路连接
根据以上原理图大家可以将48E50的PA口连到8个LED上。
即      PA0-->J5的L0    PA1-->J5的L1     PA2-->J5的L2   PA3-->J5的L3
PA4-->J5的L4    PA5-->J5的L5     PA6-->J5的L6   PA7-->J5的L7

2.3 仿真器与DEMO板连接
仿真器与DEMO板连接时,排线的一端接到防真器的HT48X50A-1-28的插座上.另一端连到DEMO板的插座上。IC插座上缺口与缺口对齐。

楼主:
使用方法

2.4  HT-IDE3000集成开发环境软件安装
(此步略,参看集成开发环境一章)

2.5 运行HT-IDE3000 集成开发软件
当仿真器与PC机及DEMO板连接好后。运行桌面上的HT-IDE3000开始进行仿真。

2.6 建立一个新项目
       * 按下Project菜单并选择New命令。
       * 输入项目名称并从组合框中选择此项目使用的单片机型号。
         如下图项目名称为TEST;单片机型号为HT48E50
*   按下ok 键则系统会要求设定Progect Option选项
    如下图若在generate listing file框中打勾,则在系统编译链接时,会产生后缀为.lst的文件。
    同理要生成.map文件需在generate map file框中打勾。
按下OK键则会出现Configuration Options(掩膜)选项
用户可以按照上面所列的Configuration Options进行各项选择。
2.7将源程序文件加到项目中
* 按下Project菜单并选择Edit命令
* 进入Edit Project对话框以便将源程序文件加到项目中
        * 选择一个源程序文件名称,即TestLED.asm,按下Add按钮
        * 按下OK键
2.8完成项目
* 按下Project 菜单并选择Build命令
* 系统会对所有源文件执行编译动作。
  若程序有错误,只要在错误信息行连按两次,则系统会提示错误发生的位置并且打开此错误所在的源文件,便可直接修改程序及储存文件。
   若所有程序文件都没有错误,则系统会生成一个执行档并且下载到HT-ICE中,准备仿真及除错
 * 你可以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没有错误。
2.9  运行程序
用鼠标点击Debug菜单下的Go命令或直接按F5键。则程序开始运行,可以看到LED在循环闪烁,速度和状态均有变化。

2.10    习一 调整LED闪烁速度
提示:在LED_Tab:中的每一行第一个字节为显示速度控制,第二个字节为LED状态控制。若表中第一个字节值为05H表示该LED的显示时间是0.5秒。现在大家可以将表中的05H改成10。重新进行编译,运行可以看到LED的闪烁速度在变慢。

LED_TAB:
;在LED 显示过程中,下面参数的第一个字节为显示时间,第二个字节为LED状态.
DC           05H,0FEH
DC           05H,0FCH
DC           05H,0F8H
DC           05H,0F0H
DC           05H,0E0H
DC           05H,0C0H
DC           05H,080H
DC           05H,000H
DC           05H,0FFH
DC           0FFH

2.11  练习二   改变LED闪烁状态
      提示: 在LED_Tab:中的每一行第二个字节为显示状态控制。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FE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一个LED亮。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FC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1,2两个LED同时亮。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F8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1,2,3三个LED同时亮。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F0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1,2,3,4四个LED同时亮。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E0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1,2,3,4,5五个LED同时亮。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C0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1,2,3,4,5,6六个LED同时亮。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80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1,2,3,4,5,6,7七个LED同时亮。
若表中第二个字节为O00H则表示从左到右第1,2,3,4,5,6,7,8八个LED同时亮。
学员可以将表中的数据改成如下,重新编译,运行看看LED的闪烁效果。
      DC    05H,000H
DC    05H,080H
      DC    05H,0C0H
      DC    05H,0E0H
      DC    05H,0F0H
      DC    05H,0F8H
      DC    05H,0FCH
      DC    05H,0FEH
DC    0FFH,

楼主:
使用方法

三.HT48E系列单片机烧录实战练习
学员可以将一颗48E50-Dip28 MCU放入HT48E系列仿真器的烧录插座中,管座向下靠齐
如下图所示。
放入IC后,如下图所示,在HT-IDE3000集成开发环境下,点击Tools菜单下的HT-MTPWriter
按钮。
在此接口下,选则Open按钮打开TestLED目录下的 文件。

网友C:
re

收费的吗?

网友A:
合泰单片机培训

有免费的,有收费的!....................

网友A:
收费说明网址

收费说明网址:http://www.holtek.com.cn/china/news/events/070907.htm
 相关链接:http://www.holtek.com.cn/china/news/events/070907.htm

网友D:
在那?

举办讲座不错啊,在那里,什么地方

网友E:
对于我来说,没有C的支持就没什么动力

网友F:
呵呵,俺一看那么庞大的工具就怕了。。。

都弄FLASH的CHIP了,也应该弄出简易好用的ISP工具才对。。。

C编译器一直也是HOLTEK不想提的痛,效率太低。。。

网友G:
不单庞大,而其品种及其繁多!!

不同系列仿真器不同
同一系列不同型号,转接板不同

仿真器还超贵

看到就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