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一个项目◆TrueRMS功率计◆,我以前做的,可耻地失败了

楼主(2008-09-15):
以前用AVR做的,本来想测一下我的电脑的功率和用电量,结果测几种功率的灯泡很准确,测无PFC的电脑电源,显示结果则完全不对,应该是采样率太低导致的。谁能用STM32重做一下,A/D速度很高的,估计能用。

网友A:
功率计算法要加FFT

测白炽灯准确,电脑测不准,是电流谐波分量问题

网友B:
^_^ 关注中,

菜鸟冒昧说一句:为什么不采用综合方案而一定要采用这种分立方案?

ADI公司应该有很多比较成熟的集成IC

网友C:
adi有真有效值IC

AD637 736
如果要自己弄可以用硬件,也可以用FFT计算
这个级别用FFT比较现实,硬件调试会很复杂

网友B(2008-10-20):
同意楼上的,

硬件调试确实很复杂,

网友D:
楼主的这个项目可以考虑采用数字电度表的方案改造实现

也可用电力监控终端的方案简化实现,PowerAnts说的正确,关键是谐波分量的处理。

网友E:
我两年前已经做好这个东西,可惜没有壳子,没有商品化

很准的!测什么电源都可以,PF值,功率,计能,可以测交流、直流
频响1.5k,  电压600v,电流40A,分辨率都可以是1MV,1MA。和fulke的6位半表比对过,30A时(分流器读取)误差才5ma
成本不超过50元。

现在卖模块给别人仪器用。

你想要,我DIY好可以送你一个!

准备用3510液晶屏,找个铝合金壳子装上。现在缺的是液晶屏的背光片,要定制要量,再找找供应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