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DIY项目(100米遥控器)任务表,请各位跟贴确认

楼主(2008-09-22):
1.第一第二混频器设计
木头东瓜完成设计
指标就不说了,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混频器,呵呵

2.第一LO设计
木头东瓜完成设计,采用SI4133

3.第二LO设计
木头东瓜完成设计,采用AD4360-8

4.LNA、PA设计
mic1984完成设计

5.10.7M中频解调模块设计
   emiro完成设计,采用PLL解调

6.基带信号调制
   Sinajj完成设计,采用基带信号直接调制PLL

7.可控衰减器设计
   Ice_River完成设计,用在发射部分控制发射功率

8.第一第二LO控制程序设计
   lczhouhe完成设计,我的同事,呵呵

9.100-140M带通、第一中放设计
   Pemberley完成设计

10.10.7M中放设计
Bdkonly完成设计,可能根据emiro的设计,此第二中放需要很高的增益

11.电源设计
古道122完成设计,电源定位为手持机电源,能够用手机电池提供3.3V 5V 12V三种电源,并能够使用通用充电器充电

12.天线以及系统综合
    木头东瓜完成设计

楼主:
说明一下

如上并没有指出特定的要求和指标,只是很粗略的说明了一下
希望各位将查询到的资料做一个归纳总结,并对自己需要设计的模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粗略的方案,并在一周后发表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所有模块均采用独立模块构造,信号入,信号出采用SMA接口,涉及到需要mcu的控制线另外引出,电源和地单独引线

楼主:
最终构想

希望它能和积木一样,想怎么搭就怎么搭
方便构成不同的通信系统或者RF仪器

网友A:
嘿嘿

谢谢楼主给的机会,我会努力完成

网友B:
7.可控衰减器设计

收到! 我尽力!

网友C:
我是不是要看高频电子?

楼主:
好像没有你的名字阿

呵呵
如果用马甲,请换成真身

网友D:
恩,打算用uPC1658G~

小巧的贴片封装,片子便宜,容易得到(好像C尾缀的有N多拆机片),性能不错,量又足,呵呵~

网友D:
不妙,发现测试仪器没有~

要想测试这玩意儿,必须做一个能覆盖这个频段的信号源和功率计才行,否则没法调试!

楼主:
用带跟踪源的频谱就行了

网友E:
一周......

今天在收集资料.....

发现网上资料暴少啊...只有2本书. 没下完, 还不知道是不是图片.

只好去图书馆借了(还得抄电脑上....).

网友F:
要做就做得有创意

呵呵,厉害

网友G:
报道

那么我要做的是限幅器和FM解调器了?

网友H:
收到!

我已经开工了,估计半个月之内可以完工,当然,这得需要一些必需的元件。还望冬瓜哥支持。

网友E:
学术图书还是那么多废话...

一些基本概念前9章...直接看第10章了--振荡器和混频器. (此书共10章)

鉴于是图片格式的pdf, 故不发上来共享了.

网友H:
还请 Pemberley老兄给我你的输出阻抗啊……

是75欧还是50欧???

网友D:
输入输出都是按50欧姆做的~

SMA接口

网友D:
手头可用的工具奇缺~

只有示波器——150MHz 带宽模拟的,没有频谱仪,有没有办法调试?

我的想法是使用DDS或者SI4133做一个信号源,能覆盖100MHz——140MHz的频段,然后AD8313做一个功率测量的简易装置,这样就可以调试了~

SI4133好像¥60一片,是不是正品的,在没有相关仪器和经验的情况下最怕假片子,会疯的!

这几个是一个商家给我的报价!
SI4133-BT——TSSOP24 ¥60
uPC1658G——SOP8 ¥18
AD8313——MSOP8 ¥41

各位有没有更合适的建议?
3x

楼主:
4133我在第一本振用到了

如果要自己做信号源,就玩DDS吧
比4133强,配合我们另外一个人做的可控衰减器,能够出色的完成信号源的工作,并且比4133更精确

楼主:
功率检测的IC我好像有

我先找找看

网友E:
汇报一下工作

(题外话: 最近做linux GUI, 分析别人的source code时 领略了C语言强大的指针应用...恩, 确实很强大, 费了不少脑细胞)

首先我查了下射频基础知识, 但成效甚微, 一方面是因为知识浩大, 一时无法下手, 又因为术语明词太多(加之wiki中文是台湾的, 网速这个慢啊).

当然, 1个星期提出完全理解的方案貌似不太可能, 不过俺有办法啊, 哈哈, 当年俺做项目也是一点都不知道来的.

俺的方法就是上 论文库查论文 ----有句话说: 现在小学生做大学生的工作, 大学生做小学生的工作, 我看也是, 要不那么多论文就是翻译翻译datasheet, 解释解释一些基本概念呢. 把关键字, 芯片号, 打入论文库, 就有那么多设计论文出来--------就当是datasheet的中文不稳定版看了, 不过对大体思路框架的锻炼还是很有的.

我认为理解大体框架指日可待, 细节还需要时间...

网友D:
正好手头有几片AD9953,呵呵

400MHz的 DDS,可以拿来用~

以前一直想做一个虚拟示波器和信号源的东东,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现在这个机会一定好好利用,呵呵~

如果进一步做的话还可以加上高速ADC和DAC(手头有几片100MHz以上采样率的片子),采用适当的上/下变频方式可以做成SDR,当然要加上PowerPC,DSP或这FPGA,呵呵~

楼主:
AD9953刚好可以用来覆盖140M

呵呵
加我QQ说吧
我已经给你发消息了

网友E:
所有的论文里通用的一个本振图, 加信号的还没看懂

网友E:
下一步详细的翻译下ADF4360的datasheet.

忽然想到, 要是早说的话, 我还可以利用电子大赛的职权把这些片子报了....

网友E:
ADF4360datasheet重要内容

Fvco=B*Frefin/R
Fvco is the output frequency of the VCO.
B is the preset divide ratio of the binary 13-bit counter (3 to 8191).
Frefin is the external reference frequency oscillator.
R COUNTER: The 14-bit R counter allows the input reference frequency to be divided down to produce the reference clock to the phase frequency detector (PFD). Division ratios from 1 to 16,383 are allowed. (R是分频)
INPUT SHIFT REGISTER
The ADF4360 family’s digital section includes a 24-bit input shift register, a 14-bit R counter, and an 18-bit N counter
comprised of a 5-bit A counter and a 13-bit B counter. (数字接口: 24bit, 14bit R, 5bit A, 13 bit B)
VCO自动调整输出频率.
...4页的寄存器控制位说明
Power-Up Sequence
The correct programming sequence for the ADF4360-8 after power-up is 1. R counter latch 2. Control latch 3. N counter latch
详见Figure 21, 编程参考.
Figure 25.与MCU接口图.

网友E:
基本上信号源的思路比较清晰

基本上就是论文中的图, FPGA用MCU代替也可.

关键是良好的PCB设计+元件精度+焊接. 高频设计注意的一些东西.

可以用示波器调试. 我还要选个封装大的型号, 或PCB留出测试点.

实验步骤可以

画出ADF4360+有源晶振的PCB, 流出接口和测试点.

测试...

大家修正

网友A:
我手上由两片AD9858,1GHZ的DDS,只不过没有那么高的时钟源,所以一直没用,谁给个建议怎么搞到那个时钟源

网友H:
初步成果

参考《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一书,画出了原理图和PCB图。增加了几个测试点方便调试时测试。板子应该在可以很快做出来,只等元件来了就可以焊接再调试了。

网友H:
一切都在压缩包中!

赫赫……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9211151983.rar

网友H:
板子不足之处很多,还望各位大虾指点!

大家多多拍砖,我好改板子啊,改好了板子我好焊板子,再调试…………
总之要集思广益才能让我的DIY更完美!
谢了先。

网友H:
咋没人拍砖啊??

网友E:
看了看...看这个图还得把N久不用的AD6装上

虽然原理图很简单, (俺还没查元件的datasheet, ) 但也不该用1层板吧.

PCB高频的接地该直接接吧, (具体看多高频, 10M以上就该算.)

PCB的体积可以压缩很多.

网友H:
回楼上

接地是直接接的,而且输入输出都以P2的5脚为中心隔开了。这些元件一层板足矣。只要地线处理合理,一层板够了。
这个板只是调试版本的,为了调试时方便拆卸元件,所以各个元件间间隙画的比较大。到了最后版本的会缩小很多,而且一些元件会改成贴片的。
欢迎再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