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要**

楼主(2008-09-25):
对于pxa270这个平台,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真正把这个平台完完全全的都弄明白的好象不太多,如果从头开始做一个基于270平台的东西难度应该比较大,时间也会比较长.我有个想法是基于现有的平台,利用一些接口去扩展一些常用的功能模块,来丰富平台的应用,在应用软件上多花些工夫做一些真正实用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可以接一些这样的模块,例如GPS模块、GPRS模块、FPGA模块、蓝牙模块、红外模块、USB摄像头、USB无线网卡、Can通讯模块、微型打印机模块、射频卡模块、条码扫描模块、指纹扫描模块,能把他们真正的用起来就是一个不错的开发,如果能有好的应用背景还可以重新设计一下,做一个真正的DIY产品出来.
  呵呵.看看对哪些模块的应用感兴趣,组织大家来进行开发.

楼主:
pxa 270DIY平台介绍

基于Xscale PXA270处理器的便携式PDA/智能手机通用实验/开发平台,该款开发平台具有完全开源、成本低、体积小、集成度高、接口丰富、灵活定制等特点,可满足学习、科研、实验、产品定制及工控等领域的多种需求。
除提供应用接口外,该实验平台特别集成了电源管理及电路保护系统,可以通过锂离子电池直接供电,完美演绎PXA27X处理器的强大性能。
开发平台基于Marvell(Intel)公司最新的XScale架构PXA27X ARM系列处理器,最高主频可达624MHz,加入了Wireless MMX技术,大提升了多媒体处理能力;在保证CPU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移动设备功耗,可以广泛应用于PDA、智能手机、PMP等产品的开发中。
PXA270是Intel公司开发的基于XScale架构的处理器,内核采用ARMv5TE,外围控制器众多。内置了Intel的无线MMX技术,能够显著的提升多媒体性能,此外PXA270也包含了Intel的SpeedStep技术,能够根据需要动态调节CPU的性能,真正实现了低功耗,高性能。同其他XScale处理器一样,支持多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如Linux、Windows、WinCE、Nucleus、Palm OS、VxWorks、Java等。
中央处理器CPU:    Marvell XScalePXA270 520MHz;
SDRAM:   64Mbyte(2x K4S16561632);
FLASH:   32Mbyte(Nor Flash,intel P30 flash),64M nand flash(K9F1208U0B);
以太网:    10/100M Ethernet controller (DM9000AEP),网络接头集成隔离变压器,并且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LCD接口:可接从3.5到15.1寸的TFT、STN屏;标配TFT 4.3 ’(480*272)屏;
VGA输出接口:可接电脑液晶显示器或模拟CRT显示器;
触摸屏:采用UCB1400BE控制器,四线电阻式;
Audio:采用AC97标准的UCB1400BE控制器,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支持录音,话筒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USB HOST:一路HOST USB1.1接口;
USB CLIENT:一路Device USB1.1接口;
摄像头接口:一个1毫米FPC线插座用作摄像头扩展,用户可使用这个扩展口连接其他型号摄像头;
串口:1路3线调试串口,2路3线串口,可接GPRS和GPS;
SD/MMC卡接口:一个SD卡接口,可接2G SD卡;
CF卡接口:可接CF卡,采用IO模式;
键盘:7个独立I/O口输入按键;
JTAG接口:一个8芯自定义JTAG接口,支持ADS1.2,SDT2.51等调试;
RTC时钟:实时钟;
LED:电源和工作指示灯若干;
Reset电路:采用手动重置和上电复位相结合的方式,复位稳定可靠;
电源管理:
Li电池充电电路:该系统可通过USB从口或5v DC电源输入对Li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Li电池升压电路:该系统可自动对li电池电压进行提升,达到延长使用时间的目

楼主:
PXA 270 DIY平台照片

楼主:
基于平台想做的事

OPEN PDA 扩展模块要求
 基于目前比较成熟常用几个模块我们列了一下开发原理和开发要求,希望感兴趣的兄弟姐妹们踊跃参加,一个人或几个负责一个模块的形式来进行开发。
硬件要求:
GPS模块、GPRS模块,蓝牙模块、红外模块、尽量采用统一的外形,统一的接口,和PDA主板通过标准RS232接口连接
USB摄像头、USB无线网卡:这两模块只能购买现成的,建议摄像头模块购买主控芯片为OV511的,因为内核目前只支持这一款usb摄像头芯片,也可购买采用中芯微主控芯片的摄像头,USB无线网卡建议购买能提供驱动源码的型号。
软件要求:
1、GPS模块:要求提供灵活的接口,良好的书写规范,能够稳定的读取位置、时间、速度等信息。
2、GPRS模块:要求能够实现短信收发、电话的接入拨出、能够通过GPRS网络连网。
3、蓝牙模块:要求能够实现与各种蓝牙设备的互联,能够实现通过蓝牙进行文件传输、语音传输等。
4、红外模块:要求能够实现红外信号的收发,能够解析主流红外遥控器的信号。
5、USB摄像头模块:能够实现摄像头图像通过网页显示,通过lcd显示,能够实现图像的抓拍与存储。
6、USB无线网卡模块:能够实现通过WIFI网络与网络内其它设备互联,能够通过WIFI网络上网。

网友A:
黑莓是不是用这款芯片?

网友B:
pxa270已经太过时了

网友A:
没办法

新货估计成本太高

而且资料不全

网友C:
我有一些Freescale的i.MX31可以用,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

MX31也是一款应用处理器,基于ARM11内核,运行频率达到532MHz。并且外围的接口比较丰富,包括(SPI,I2C,I2S,SD,ATA等多种接口),芯片是不错。不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人多了,可能就不是难事了。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的博客:http://blog.**/htjgdw/

网友C: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其实现在,电路原理图已经搞的差不多了,下面是Layout(大约需要8层板)。
软件方面:Bootloader,可以移植Freescale原装ADS板的,Linux BSP稍做修改应该问题也不大。
关键是把这些事情都加起来,事就大了:)

网友D:
用PXA310,或S3C6410

我的PXA310快做完了,下一步准备做S3C6410

网友B:
S3C6410

 不错

网友C:
看来搞这块的朋友真不少

其实大家使用的外设,debug接口都差不多,一般都需要串口,以太网,USB,JTAG,LCD,audio in/out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一样的。
所不同的只是使用的CPU,不同而已。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能不能规定一个统一的CPU核心板接口,大家都来按照这个规范去做自己的核心板,主板则可以通用,这样是不是很好呢?

楼主:
也可以提供核心板的形式

网友A:
赞14楼

应该是提供核心板

母板用统一的

这样换处理器的话会便宜很多

但问题就是母板怎么做呢?留哪些外设好?

PS:

用arm9  arm11的好多,看来都是高端应用~~~~~~~~~~~

网友A:
6410量产没有???

Product Brief
From smartphones to personal navigation devices, the Samsung ARM 1176 based S3C6410 Mobile Application Processor supports the requirements of a broad array of applications. The S3C6410 is both pin and software compatible with other members of its family - the S3C6400 and S3C6430 application processor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performance scalability of these processor platforms, the S3C6410 offers advanced mobile design capabilities with a fast time-to-market by replacing either existing application processor and reusing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sign resources already invested.
Block Diagram
3D Hardware Accelerator enables faster graphics performance at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Application processors introduced before the Samsung S3C6410 did not leverage the full capabilities of 3D hardware accelerators. The S3C6410 processor features a built-in, state-of-the-art 3D, 4M triangles/sec hardware accelerator with OpenGL ES 1.1/ 2.0 and D3DM API support. Products incorporating this hardware accelerator in the S3C6410 enjoy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3D graphics performance unmatched by software-only implementations
Reduced board space, since no external 3D graphics hardware is required
Better load balancing by relieving the CPU from cycle intensive 3D graphics functions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due to optimized and dedicated hardware, resulting in longer battery life
Additional S3C6410 Advantages
High-quality video playback is fast becoming a must-have feature for smartphones, portable media players, GPS navigation units, and TV-enabled mobile devices. The S3C6410 provides a cost-effective, low power, high-performance solution for portable designs:
Built-in hardware and Multi-Format Codec to enhance the multimedia experience: Supports Standard Definition (SD) level encoding/decoding of multiple content formats including MPEG4, H.263, H.264 and VC1, for real-time video conferencing and TV-out.
Optimized interface for high memory bandwidth requirements: Memory system has dual DRAM and Flash/ROM external memory ports for parallel access. The Flash/ROM ports support NAND Flash, NOR-Flash, OneNAND and ROM type external memory. The DRAM port can be configured to support mobile DDR or standard SDRAM.
Software support to reduce application design time: Existing applications on Samsung application processor families can be ported to S3C6410 application processors with minimal changes to the BSP. An evaluation board, allowing different operating system support (such as for Windows CE, Windows Mobile, Linux, and Symbian), is provided to reduce application design time.
Rich peripherals to reduce total system cost and enhance overall functionality: Examples include an 8-bit ITU camera interface of up to 4M pixel (for scaled) and 16M pixel (for unscaled) resolutions; a TFT 24-bit true color LCD controller; a System Manager (for power management); an On-chip USB 2.0 OTG operating at high speed (480 Mbps), etc.
Memory stacking options for smaller footprints: The S3C6410 can be combined with various memory choices via Package-on-Package (POP) or Multiple-Chip-Package (MCP), which results in higher design flexibility as well as reductions in Bill of Material (BoM) costs, power consumption and board space.

楼主:
核心的作用

大家利用核心板可以方便的设计底板,实现功能,大家都是为了学习或者来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样利用价值比较高.不会因为高频CPU做不出来,也能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C:
多谢支持

回16楼的:
现在这个阶段,嵌入式应用常用的调试外设不外乎:UART,JTAG,SD,USB。。这些功能一般都集成在SoC内部,外部连线是一样的;
多媒体方面LCD,AUDIO IN/OUT等也有通用的接口;
另外再加上常用的I2C,SPI,I2S接口连接外设使用。
如果不考虑外扩总线(在核心板上扩好RAM和FLASH),基本上每种应用处理器外部接口都是这样的。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规定一种主板和核心板的接口,包括引脚定义,电压等。然后大家都去遵守这些规定。大家做的东西就通用了。
比如嫌CPU太慢,可以Lay一块新型号高频的核心板就OK了(在新CPU的OS移植好的前提下)。

可惜我们没有Intel那样大的号召力,定义一个CPU接口,下游厂商都得遵守。
我觉得可以搞个开源的项目做这件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网友E:
DIY关键是怎么做板子

最好能够做批板子然后大家都买点,可不能像开发板那样贵哦。

网友C:
楼上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