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你能**做下去

楼主(2008-09-27):
能显示16×16点阵的汉字4个,或者更简单点,用8字数码管(过于简单了)
简单,便宜,好玩。
或者用一个8*8的点阵。

放到44楼了,自己去下载
LED_DISPLAY.rar包括电路图和源程序,用51单片机实现。LED点阵为16*128,可用于显示8个16*16点阵的汉字或图形等,可级联。

网友A:
这个比较可行,我赞成

楼主:
先找个led点阵模块再说把

楼主:
点阵模块很多,不知道选择那个好

网友B:
点阵模块多吗?

种类好像不多呀,好像没听说过LED点阵模块里面带驱动电路的,
所以,所有的点阵基本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大小,发光颜色而已,找一个看起来还行的就行了,要注意一下也就只是有单色和三色的而已

网友A:
标准的都是8×8的模块,你这个做室内的单色的就行了

楼主:
要做就做成级联的

只要cpu足够快,级联多少个都没关系。
两路74hc165+74hc244缓冲就行。
控制板焊接cpu,其他子版不焊接cpu.
一版两用。每块也就是几十元。

网友B:
做32*32的用51单片机就足够了~~

楼主:
这是给新人学习单片机用的

实用化的话,换cpld就行了,没有必要用FPGA,太浪费

网友B:
你给新人学单片机用的??你?新人?不是?

网友A:
熟悉51+点阵扫描的工作原理

1、51
2、4个按键
3、RS232
4、2803+HC595构成点阵扫描
5、考虑做一个级联板

楼主:
一个粗略框图

有啥建议说说看 剩下的GPIO做按键??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2172824639.pdf

网友C:
LED屏俺 做过好多年

LED屏从上学时就开始做了,俺做过好多年,现在手里还有一块单元板和多块控制板的,做一些简单的还是不难的。这个主要是程序,如果自已做单元板也不太合适,可以找专业做单元板的买一块,然后自已做控制和程序,这样也可以体会一下开发LED显示的乐趣,当年俺第一次显示汉字时是用了一天的时间才完整显示,当时的控制板和显示板都是老师送的。想想当时那种学习的劲,唉,现在咋就没了呢。如果大家想做LED显示屏我可以和大家一块。提供一些力能所及的帮助。

网友A:
其实不做级联的也无所谓;

不过是学习51+点阵扫描的技术,这个对有些人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至于电路上,我觉得限流电阻可以去掉;

楼主:
希望找一个通用到点阵模块

不希望做完了,模块不好买,至于电阻,保险起见还是留下。现在的图很粗糙,还没改完,明天继续。

网友A:
我明天给你找找,

原则上那种最标准的8×8(大小合适)那个厂家的封装都一样,价格也不贵,大约3.5~4元一支;

网友A:
不过觉得21ic上的人热衷于DIY的比较少

建议在ednchina复制一份;
他那里的模式比较好一点;

网友D:
看热闹的居多一些~~~~~~~~

DIY这种活动形式本来就有自身缺陷
跟开源一样

光有兴趣肯定不够,还要时间和*币支持
还要有技术高手带路
等等等等

想想就很麻烦

楼主:
一共也就是200多元

没多少钱,又不是arm9

楼主:
http://www.ditelong.com/websites/ditelong/ledpix.htm

 相关链接:http://www.ditelong.com/websites/ditelong/ledpix.htm

网友A:
仔细核算成本,应该200元到不了

但是一般来说,也要投一次版;
然后再正式投一次版,这一次应该有一点量;
edn他们好像是有100个人感兴趣,就开始投板;
太少了,制版厂也不好焊接;

按照前面几个diy的情况看,21ic一个板块是不会有这么多人的;

楼主:
目前看来感兴趣到人不多,10.1回来看看回帖到情况吧

如果感兴趣到人太少,就算了。本身是难度很小到一个东西。
浪费是一种罪过。

网友E:
不错不错

这个难度就不大了,翻翻书就基本能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在校学生,用来巩固书本知识

网友F:
关键是应用领域....

LED多用于室外, 而室外的一般用很好的LED管(如公路), 要么就用面积很大的.

diy的这个高不成低不就, 5RMB/块的LED点阵只能用于室内. 这么大用个LCD也可以, 还不贵.

不知道diy这个有什么意义. 我做过10*6*8*8的目前都没发现应用, 除了学习一些经验以外.

不过, 我们diy, 既要学习, 又要创新吧, diy的东西没有市场不是个好事.

网友G:
想当年我做了一个16*128的屏

具体方案不太清楚,好像是这样:
AT89S52 + 74HC595 + UNL2803 + CD4514   +   TIP122
 CPU       串到并   达林顿    4/16译码    达林顿(驱动)

网友H:
屏还是用现成的就好了

08接口 16 X 64 红绿3.7mm双色高亮点阵屏  淘宝上才100元左右
再加个avr、51或arm板就可以

楼主:
既然有些兄弟有现成到没用的,贡献出来吧

网友A:
DIY这个东西,不能去考虑市场,考虑市场,肯定比不了专业

DIY就是学点技术而已;
花点小钱,艺不压身;

网友I:
支持

我也想做一个,245+595+2803+m8.
2051的没有编程器,也没找到太便宜的2051,所以用m8。
想做一个128*16的。

楼主:
2051不用编程器,直接串口isp

网友J:
我用面包板搭了一个

我原来用51单片机、面包板做了一个16×16的,线比较乱,效果还不错。

主要目的:实践

主要元器件:8×8点阵块,7805,AT89C55,74HC595,ULN2003A,三极管,晶振,电阻,电容,按键

主要功能:移动字幕,按键调整滚动速度

网友I:
没人响应了?

继续呀,做出个方案来

网友K:
re

我是专门做LED显示屏,护栏管的,不知道楼主是做单色还是双色或全彩屏?还有是扫描方式还是静态显示?楼主可否告知,大家一起做着玩玩

楼主:
好像感兴趣的人不多

其实挺好玩的,做个点阵时钟不错的。
或者用32*32真彩的,就更好玩了。

网友L(2008-11-10):
很有实用价值值的学

用一块s52 几块74系的芯片 加几个电容 几个电阻  很简单的

网友A:
真彩太贵,相应的人太少

网友H:
真彩8*8 led模块好玩 哪能买到呢 想要几个

网友M(2008-12-14):
我也想用cpld做一块呢

想了一段时间了,要考试了,没下手

网友N:
wangkj,你之前的那个LED板做得怎么样了?

咋就没消息了呢???

网友O:
别费力气了

http://ctwxdc.512j.com/viewthread.php?tid=28972
买个二手的,自己做个51版,一共40元搞定

网友P:


楼主:
LED_DISPLAY.rar包括电路图和源程序,用51单片机实现。LED点阵为16*128,可用于显示8个16*16点阵的汉字或图形等,可级联。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916315349.rar